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我不会算,求助———

楼主(2024-03-03):
次级并联与串联,串联的铜截面积是并联的4倍,线长也是并联4倍,总线阻是一样大的吗?

网友:
我觉得不是此消彼长,小线径圆铜线的电阻率比大线径的大多了,变化不按截面积成线性递减比例,建议直接按实际预案查线径规格表计算

网友:
,应该是中学的物理知识,利用截面积、长度,导电率计算电阻吧?百度查一下就更清楚了。

网友A:
我不理解楼主是啥意思?是一组次级串联?另一组并联,还是二个变压器的2个次级?你真会出题,就不能画个图?

网友:
我阅读理解能力太差了

楼主:
说简单一点就是问关于导线长度、横截面积与电阻的计算公式

网友:
同情罗斯福总统。
导线电阻与截面积成反比,与长度成正比,注意是截面积不是直径。

网友:
按你这样讲,那么线阻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理解楼主是啥意思?是一组次级串联?另一组并联,还是二个变压器的2个次级?你真会出题,就不能画个图 ...

就是想估算一下次级采取串联或并联,哪个铜阻更低

网友:
难道不是并联铜阻最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简单一点就是问关于导线长度、横截面积与电阻的计算公式

你这样理解就容易些:圆的面积=半径x半径xπ。因为这里有一个半径的平方,所以当导线直径增加一倍后、计算结果必然增加4倍

例如:1mm直径的漆包线、就需要用4根0.5mm的线并联才能满足要求。至于电阻计算:就是导线的截面积X紫铜的电阻率、这里误差较大。其实也没什么必要、查表就行了。

网友:
一根导线,将其长度增加到原长度的四倍,将其截面积增加到原截面积的四倍,这时的导线电阻值与原导线的电阻值相等。

楼主:
难道粗线和细线所用的铜材不尽相同,导致电阻率不一样?

网友:
一样,低频前提下,理论上线阻一样

网友:
导线的电阻与材质的电阻率和长度成正比,与截面积成反比,所以长度增加一倍,截面积也需要增加一倍。长度为4倍,截面积也需要增加到4倍,电阻才相等。当然这里说的是直流电,没有考虑高频电流的趋肤效应。

网友B:
串联的铜截面积是并联的4倍,线长也是并联4倍,总线阻是一样大的吗?没有算,从基本概念判断是一样的电阻

网友:
根据公式:R=ρL/S,导体的电阻跟其长度成正比,跟其面积成反比。当并联变串联时,线长增加4倍,面积也增加4倍,则电阻值不变。

网友:
前提是在交流回路还是直流回路
变压器只计算直流没啥意义

网友:
让AI帮你解答的:
我们要比较一个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在并联和串联两种情况下的总线阻是否相同。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电阻的计算公式以及并联和串联电阻的特性。
电阻R的计算公式为:R = ρ × L / A
其中,ρ是电阻率,L是导线的长度,A是导线的截面积。
对于并联电阻,其总电阻的倒数等于各电阻的倒数之和。
即,1/R_parallel = 1/R1 + 1/R2 + ... + 1/Rn
对于串联电阻,其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和。
即,R_series = R1 + R2 + ... + Rn
现在,我们已知串联的铜截面积是并联的4倍,线长也是并联的4倍。
我们可以使用上述公式来计算两种情况下的总电阻,并进行比较。
计算结果为:总线阻是一样大的。

网友:
离开变压器,把导线捋直了研究。

网友:
设并联次级的电阻为R,则并联后的电阻为0.5R
因串联的面积为并联的4倍,则相同长度的电阻为0.25R
又因线长是并联的4倍,则串联绕组的最终电阻为0.25×4=1R。
串联后的电阻为2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联的铜截面积是并联的4倍,线长也是并联4倍,总线阻是一样大的吗?没有算,从基本概念判断是一样的电阻:l ...

语言歧义太严重,无法判断。画图吧。

网友:
对,相同材质的铜线,4倍长比1倍电阻增加4倍。4条1倍并联,电阻减小到1/4。所以,4条相同的4倍长铜线的电阻,为4*(1/4)= 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语言歧义太严重,无法判断。画图吧。

楼主问题实际上是初中物理内容,应该容易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实际上是初中物理内容,应该容易理解

“串联的铜截面积是并联的4倍,线长也是并联4倍”可以理解为一根串联的铜线,截面积是并联线的4倍,长度是并联线的4倍,既然是4倍,可以理解为4倍长度线串联,也可以理解为串联后是4倍。您的语言很优美就是模糊不清,让人无所适从。小学老师里的这类人这类描述可不少,像“父在子先亡”之类,谁都可以先死。

楼主:
不好意思,没想道一个简单的问题引申出这么多的奇异解读,都怪自己初中语文没学好
其实我的初衷是想验算一下把已有的牛由次级串联改成并联后,铜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窗口是否够用,结果是人老了想那说那,语无伦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联的铜截面积是并联的4倍,线长也是并联4倍”可以理解为一根串联的铜线,截面积是并联线的4倍,长度 ...

嗯,估计你也是老同志,不能笑话小学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想道一个简单的问题引申出这么多的奇异解读,都怪自己初中语文没学好
其实我的初衷是想验 ...

26楼w6955坛友把我误认为是你,逮住我一顿狂喷,说我语文是小学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估计你也是老同志,不能笑话小学老师

其实不能怪谁,只是语言歧义很难消除,这个也是中文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估算一下次级采取串联或并联,哪个铜阻更低

这个问题有些“深奥”,再想象一下吧!

网友:
此题充分证明胆机入门不需要高学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能怪谁,只是语言歧义很难消除,这个也是中文特点。

大家都理解了,有的不了解

网友:
我理解为,理论上4米4平方和1米1平方的铜线,两端总电阻是不是一样大的!
如果绕在变压器上,多层每圈铜线都增加了长度,导致越绕外层所需铜线长度增加越多,这可能和理论不一样。

网友D:
    一个本来就很简单的问题经大家一说变得十分复杂了。次级两同匝数线圈串联其线长是并联时的2倍,串联时的铜线截面积是并联时的二分之一,因此串联时的线阻是并联时的4倍。一个简单的假设,假设每个线圈直流电阻为2Ω,并联时为1Ω,串联时就是4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本来就很简单的问题经大家一说变得十分复杂了。次级两同匝数线圈串联其线长是并联时的2倍,串联时 ...

老哥 这边又遇上了 果然三大论坛都有彼此身影,姚yq 向你老问声好

楼主:
е 2776X422820:1482.55K6540.2150.240.9437/4г ССе仯моΨиУк侳Χом β43μ1mH/KμмΧ迹òδ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哥 这边又遇上了  果然三大论坛都有彼此身影,姚yq 向你老问声好 ...

    永权好,很久不见了,也是朋友的蛊惑才又上论坛闲逛,消磨时光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永权好,很久不见了,也是朋友的蛊惑才又上论坛闲逛,消磨时光而已!

哈哈 这东西很难戒断的,我也有好些年都没上论坛,近两年又忍不住不时冒个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这东西很难戒断的,我也有好些年都没上论坛,近两年又忍不住不时冒个泡

    一切都是兴趣使然,怎么高兴就怎么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