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848电压不准,无法校正

楼主(2024-03-03):
一个闲置很久的MF848,因为电池漏液腐蚀坏了电路板,无法使用。去年抽空在论坛参考相关的电路和MF368的电路,重做了PCB,把坏板上的所有元件检查后好的都移到新板上。焊好后,用直流10V档测量10V只有7V,两个电位器怎么也调不到10V,找不到原因,向各位求助。另外一并附上原表附带的原理图。

网友A:
测试一下你的表头的灵敏度是多少。

网友B:
这新电路板搭配老表还挺好看,有点子朋克美

网友C:
50uA档是否准确?1K电位器可以配合调整50uA档,不能乱调;如果50uA档不行,那得找表头的问题。

环路中的电阻和电位器数值都得对应。
MF-848万用表电原理图001(清晰)S.jpg

除了欧姆档调零电位器,还有俩可调,一个是50uA直流校准,一个是交流档校准。

网友D:
这个线路板,排版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你的表头的灵敏度是多少。

不会测灵敏度,有简单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新电路板搭配老表还挺好看,有点子朋克美

目前是好看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uA档是否准确?1K电位器可以配合调整50uA档,不能乱调;如果50uA档不行,那得找表头的问题。

谢谢!我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线路板,排版很好

现在看来,3V电池接线和表头接线位置对换一下更好,之前没注意。保险丝都是开板后才想起,只能自己钻孔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测灵敏度,有简单的办法吗?

万用表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测灵敏度,有简单的办法吗?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大致测一下:
把二根表头引线从万用表内分离出来,与一个1.5伏的干电池以及一个30K的电阻串联起来,看指针指到哪个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大致测一下:
把二根表头引线从万用表内分离出来,与一个1.5伏的干电池以及一个30K ...

这个办法简单,不过要把30K加大,因为这个表头是40.4uA的,会打表

网友:
E/(Rx+Rg)=Ig,所以 Rx=(E/Ig)-Rg
实测1.5V电池的电压E和表头电阻Rg,算出Rx,这样更准。

网友F:
电路板下面2023数字,电路板自己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大致测一下:
把二根表头引线从万用表内分离出来,与一个1.5伏的干电池以及一个30K ...

你好,用1.5V电池串联50K可调电阻,串入万用表测出满刻度是52uA。板上应该修改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办法简单,不过要把30K加大,因为这个表头是40.4uA的,会打表 。

你好,用1.5V电池串联50K可调电阻,串入万用表测出满刻度是52uA。板上应该修改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下面2023数字,电路板自己做的吧?

是去年自己开的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用1.5V电池串联50K可调电阻,串入万用表测出满刻度是52uA。板上应该修改哪里?

表头从板子分离出来测的吧,修哪里都不行,严重失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用1.5V电池串联50K可调电阻,串入万用表测出满刻度是52uA。板上应该修改哪里?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用1.5V电池串联50K可调电阻,串入万用表测出满刻度是52uA。板上应该修改哪里?

如果表头灵敏度达不到40微安,变成了50微安,那基本上就没戏了。
另外看 了你的图片,我有几点不解:
你的数字表,测电流时表笔怎么不插在电流插孔上?
待测表头引线是红色和黑色,怎么看到表笔接的是白色线?
你是把表头引线从电路中分离出来了吗?
从图片上看,满度电流不是52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表头灵敏度达不到40微安,变成了50微安,那基本上就没戏了。
另外看 了你的图片,我有几点不解:
...

>>你的数字表,测电流时表笔怎么不插在电流插孔上?
他用的是uA档

>>待测表头引线是红色和黑色,怎么看到表笔接的是白色线?
还串联有电位器和电池,不能直接并联测

>>从图片上看,满度电流不是52呀!
可能拍照角度的问题,但也不会差多少,这表头勉强能给老MF47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数字表,测电流时表笔怎么不插在电流插孔上?
他用的是uA档

已经把表头从电路板上分离了,只接表头两根线。实际上就是只用一个电池和表头,再串上一个50K可调和万用表,其他的都没有用上,你忽略档位这些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头从板子分离出来测的吧,修哪里都不行,严重失磁了 。

是已经分离了,只接表头测的电流。这个电流值表示整表没救了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已经分离了,只接表头测的电流。这个电流值表示整表没救了是吧?

只能充磁了。差了10多uA,一般不能超过正负0.5uA。

测10V显示7V,基本是失磁引起的。
读数误差:    (7-10)/10=-30%,
灵敏度误差: (40.4-52)/40.4=-2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充磁了。差了10多uA,一般不能超过正负0.5uA。

测10V显示7V,基本是失磁引起的。

是不是所有指针表都会这样,年代久了都会失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所有指针表都会这样,年代久了都会失磁?

理论上是的,至于多久,要看它所处的环境、都经历了什么,以及它自身的结构和身体素质

网友:
这个办法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