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随身听

楼主(2024-03-03):
松下RQ-SX41换皮带拆主板时,把连接电机引脚焊盘弄掉了,不知道这个焊盘接在主板哪里?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强光手电照射试一试

网友:
真牛,什么资料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谢谢大师!按图中说3,4是空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按图中说3,4是空脚吧

看印刷图是的 背面也是一样

网友:
看电路图,是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感谢大师,今天皮带到了,换上后,电机正常,3脚就是空脚,但是发现右下脚音效健,好像不对劲,有时能变换音效,有时重复播放,不知道是不是磁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