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RQ-2016和RQ-546FJS小录音机的磁头。

楼主(2024-03-03):
原来一直以为此种录音机(2016被人称为饭盒机或砖头机)的磁头为非标高阻磁头,前几天发现人家在一台机上换上的是标准磁头,量得是230欧左右,于是我就拿出松下RQ-517收录机,量得280欧左右,我就用280欧左右的磁头给这三台录音机换上,试听效果非常好。磁头是前不久买的,2.8元一只,想不到效果竟会这么好。

网友A:
左边这三种哪一种更好 ?
我有一台砖头,磁头也应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这三种哪一种更好 ?
我有一台砖头,磁头也应该换了。

都一样好,型号不同,阻抗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一样好,型号不同,阻抗相同。

明白了,谢谢告知!

网友B:
这种机型用的都是单声道磁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型用的都是单声道磁头么

是单声道磁头,我是用此种双声道磁头中的一组。

网友C:
单声道磁头,用立体声磁头的一组是不合适的,放立体声磁带时声音只有一个声道,感觉声音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声道磁头,用立体声磁头的一组是不合适的,放立体声磁带时声音只有一个声道,感觉声音怪怪的

我用双声道中的一组当作单声道磁头来替换上述三机,声音和音质却非常好,没有感到声音怪怪的,或许要么我的听觉不健全,辨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声道磁头,用立体声磁头的一组是不合适的,放立体声磁带时声音只有一个声道,感觉声音怪怪的

还有就是购买此种单声道录音机或收录机,厂家附的试音带都是立体声的。当然听惯了立体声的,再听单声道的,觉得不习惯。我手边的收录机和录音机不下200台,立体声和单声道都听,可能比较习惯了。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松下的机器电机是离心调速结构,两个重锤,,,,,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双声道中的一组当作单声道磁头来替换上述三机,声音和音质却非常好,没有感到声音怪怪的,或许要么我 ...

会缺少另一声道的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购买此种单声道录音机或收录机,厂家附的试音带都是立体声的。当然听惯了立体声的,再听单声道的 ...

尽量多发各种录音机的图片上来

网友:
这种单声道的机器一般用来播放语言类的,频响及抖晃率指标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声道磁头,我是用此种双声道磁头中的一组。

个人看法:
如果只用于放音而不录音,可否把双声道磁头两组线圈串联起来,形成高阻磁头。利于微弱信号拾取。
这样放音的时候,是否更饱满、更耐听呢?
纯粹探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声道磁头,用立体声磁头的一组是不合适的,放立体声磁带时声音只有一个声道,感觉声音怪怪的

两组串起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组串起来试一下

两组串起来肯定可以,但要注意极性。

楼主:
这种低档次的录音机或收录机只能跟同类做比较,不能跟高档机相比。再有,换了磁头只是跟没换前做比较谈声音和音质。单声道与双声道或多声道也不是同类,音质等肯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多发各种录音机的图片上来

先给你发这另外两款松下单声道收(只有中波和短波,没有调频)录机,RQ-517D和RQ-517DS,两机差别是前者音量和音调旋钮是黑色塑料的,后者是银白色的,前者喇叭是恒磁式的,后者是永磁式的。

网友F:
你放一盘卡拉ok带试试就知道了。双声磁头可以代换单声,但必须窜联或并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放一盘卡拉ok带试试就知道了。双声磁头可以代换单声,但必须窜联或并联才行。

谢谢!其实我也是看了人家的介绍,怎样用双声道磁头替换单声道磁头,才用这种方法来换磁头的。说是用双声道磁头的一组来替换原单声道磁头,两根线要接正确,如果接反了就会出现录不上音的现象等等。
单声道录音机盛行的时候,可能卡拉OK还未诞生,或者从用途来讲卡拉OK带不适用于单声道录音机。使用单声道录音机一般也就放放语音类或者普通带,或者说纯粹是为了怀旧。
我用比较好的录音机或卡座录唱片的磁带,然后用小录音机放,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
我的是RQ-517D,确实是黑色旋钮

网友:
原来我也是双声道磁头只用一组当单声道磁头,但声音也很好,就像楼上有朋友说的那样,用卡拉OK带就漏出狐狸尾巴了。并联,串连都试过。还是串联音质最好

楼主:
谢谢各位!看了人家的介绍,实践了一下如此换磁头,感觉音质及效果都不错,因此对此种方法深信不疑。但看到朋友们的介绍,今天特别再实践,发现此种方法非常好,又能避免前者的弊端。看来,“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比“摸着石头过河。”更有价值。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多发各种录音机的图片上来

三洋M2510和M2511单声道录音机。

网友:
请教,这个机芯的压带轮,那个卡簧用什么工具拆卸安装的。我买来了录放磁头,传送带和压带轮,但是不知道怎样换压带轮,所以没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