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健伍A45功放图纸

楼主(2024-03-03):
今有台健伍组合音响,没声音,收音,均衡有显示变的,应该是功放,想找这图纸看下!

网友:
机器型号写全,建伍的机子好找图纸的。

网友A:
请移步:建伍KENWOODF A-45 A-65功放维修手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87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移步:建伍KENWOODF A-45 A-65功放维修手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谢谢了,安图测量了各电压,发现功放时好时坏,不能用时只能开机,各输入选项选不了! 昨晚正常开机一晚,今天再开就不行了,软故障有点不好弄!
是了这是一套组合机,CD机也不能用不会开仓(DP950),收音机(T85)也不会使用,还想要这两 个说明书,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