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知道,为什么春雷605-3A收音机短波电路板上接线图与电路图上不一样?

楼主(2024-03-03):
我的这台机器波段开关坏了,想直接接线改成只有一个波段的,中波按照电路图连接成功,短波磁棒上的接线和电路图上不一样,看不懂了,求助大神。

楼主:
已经解决了,按照电路图接线单一短波,正常收听。电路板接线图看着头晕。

网友A:
这机三波段效果都不错,换个开关吧,淘宝就有。

网友B:
波段开关全部拆下,拍照后拆成散件,镀银动片和静触头用洁厕净泡几分钟,上面黑色硫化层就会慢慢脱落,再倒装回去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机三波段效果都不错,换个开关吧,淘宝就有。

我在找这个开关,请问卖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波段开关全部拆下,拍照后拆成散件,镀银动片和静触头用洁厕净泡几分钟,上面黑色硫化层就会慢慢脱落,再倒 ...

这个是旋转式开关,不大好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找这个开关,请问卖家。

我在淘宝购物车中存着呢,不知怎么才能发给你链接。
刚试了一下,站内信发给你链接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旋转式开关,不大好修理。

就几个小螺丝,细心拆下就可以了。记不住就拍照留存,放在干净的布上,小零件不要丢失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几个小螺丝,细心拆下就可以了。记不住就拍照留存,放在干净的布上,小零件不要丢失就行了。

谢谢!您很细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很细心。

没有什么不是几下wd40不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不是几下wd40不能解决的

故障千奇百怪,我的605-3A波段开关,定位不准,得向左或向右微拧一下,才能挂上档。可能电木孔变大了。不好修啊!
请教高手支招。

楼主:
我有三台同样的605-3A机芯,都不贵,现在已经改成了三台单一波段的收音机,彻底废掉了波段开关,外接电源和音响。中波,短波一,短波二,要听哪个听哪个。再也不用为了老波段开关不良而烦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三台同样的605-3A机芯,都不贵,现在已经改成了三台单一波段的收音机,彻底废掉了波段开关,外接电源和 ...

我听收音机,有时用几台,都是小收音机,调成不同的中短波和调频电台收听,自以为很牛了。
您605-3A这么大的机芯,用三台听三波段,比我牛多了!太浪费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