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分放大的等效电路

楼主(2024-03-03):
老衲感觉差分放大电路非常复杂深奥,很多书上好像也讲不明白,老衲就没看到过讲明白的。要么一句话带过,搞不清。要么长篇大论,公式无数,更搞不清。

如图,a是单端输入、单端输出差分放大电路。交流等效成电路b。

a如何等效成b?右半边等效电路的re'老衲感觉连接非常困惑。老衲总感觉右边的re'和左边一样,也应该在RE上方,而不是和RE并联。
哪位高手详解一下。

网友:
    不知楼主要用差分放大器做什么?一般来说差分放大器是为推挽电路倒项用的 1管共射  2管共基 但楼主这个图貌似 1管共集 2管共基 有点搞不懂这个电路干嘛用。。。

网友:
这是管子放大倍数为无穷大时的近似等效,Q2是共基级方式,内部反馈为0,相当于re'直接对地。

“交流等效”有个原则,所有的电源端子都等效为地。

原图作者的画法(a-b)确实有些跳跃,他是在假定读者对管子的内部反馈概念都非常清晰的基础上描述的。而且没有说明是假定贝塔值为正无穷基础上做的等效。

网友A:
一楼的等效电路是哪里来的(哪本书上的)?我没见过这样画bjt的等效电路的。

细看之下,发现这个等效电路图是乱画出来的,理由如下:

1、作为bjt的等效电路,至少要画出bjt的等效模型出来。一楼图看不出他使用的bjt等效模型是什么样子。

2、假如采用cccs(电流控制电流源)形式的bjt等效模型,那么,输入信号应为电流源、或者是能变换成电流源的形式。但一楼图不是这样,他使用的是Vi电压源作为输入信号源。

3、假如采用vccs(电压控制电流源)形式的bjt模型,那么,就应该像经典教科书画等效分析图(下一个回帖我贴一些世界级经典教科书的分析差分电路的等效图资料)那样,在电路图中交代gm这个参数,或者说,就应该交代bjt的Ic是与那一个电压构成比例关系的。可一楼图不是这样

4、一楼图里,竟然出现电压源与电流源直接(vi与左侧的Ic)并联的这种违反电路基本原理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的等效电路是哪里来的(哪本书上的)?我没见过这样画bjt的等效电路的。

细看之下,发现这个等效电 ...

上一些世界级经典教科书分析差分电路的等效分析图资料:

楼主:
仿真了一下差分放大电路。

晕乎,晕乎,静态工作点不知咋计算。
Rb11、Rb12、Rs1、Re好像都对静态工作点有影响,变化太多,不知怎么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了一下差分放大电路。

晕乎,晕乎,静态工作点不知咋计算。

就像你另一个帖子里的bjt接恒流源形式的c极负载电路一样,需要把这个差分电路放在一个闭环的负反馈电路当中来研究他的静态工作点才行。

也就是说,单独研究这个差分电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单独研究出来的静态工作点结果会与实际应用大相径庭。

网友:
都是仿真惹的祸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了一下差分放大电路。

晕乎,晕乎,静态工作点不知咋计算。

一般RB12和RB22的下端不会连接差分对的e极的。

网友:
b图错了,应该这样等效,注意这个图里是rb,b图的r'e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但我没见过这么等效的,而且它的两个r'e是相等的,但在等效拓扑中的位置确不同,这显然是错误的

你这个电路严格来说不算差分电路,而是共集-共基级联电路,实际上差分电路如果单端输入单端输出就不能算差分电路了,差分差分,进出都是单端的了还差个毛线啊

楼主:
搭车请教,很多运放,例如lm324。
既能用正负双电源,又能用单电源。

老衲感觉双电源麻烦大大的,成本也大大的,想不出有啥好处,为什么会设计双电源?

无论双电源、单电源,运放的接地端能和电路中其它元件的接地端连在一起吗?

网友:
双电源可以不用输出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4只是共模电压范围可以到负电源。

直流才强调双电源。放大交流谁管什么单电源双电源?

正如你曾说过的,矿坛这个区里几乎不研究dc放大电路。而对于运放的dc应用来说,才有使用双电源供电的迫切需求。

所以,楼主认为使用双电源不合算,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网友:
运放本来就没有GND脚(设计不好的除外),对于运放来说,它根本不知道你提供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单电源的概念指的是相对于输入信号来说的,并且是针对直流放大说的。
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入信号的电位就是GND电位。
如果此时运放单电源供电,Vee脚肯定接GND,而输入端没信号时也是GND电位,此时运放也必须是在正常线性放大状态。
因此单电源运放就是允许输入端等于Vee脚电位还能线性工作的运放。

楼主:
谢各位提示。
老衲愚昧,还是没有理解。
哪位高手举个只能用双电源,不能用单电源的实际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