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低价小巧的 电压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4-03-04):
品牌:未知
型号:TS457  (直流专用)

成本:不到50元

交流4线法原理测试

测量范围:

电压:0.001V  -- 45.00V

内阻:0.1 mΩ  --  6.9999 Ω

参照下图示:

外观:

挖孔、布局、按开关

原机是外接5V电源的,不带电池为了小巧方便,故增加了4056小板 及 052030的小电池

开机显示:

短接,可以归0

测试:

1、EVE官方店买的动力电池,容量:2500MA

显示结果:电压:3.564 V,内阻:13.8 mΩ

2、松下电池, 网店第三方买的,声称容量好像是:3400MA

显示结果:电压:4.013 V,内阻:25.4 mΩ

3、电阻测量

电阻规格书:

标值:0.033  Ω

显示结果:电压:0.000 V,内阻:32.9 mΩ 偶尔显示33.0 mΩ

标值:0.1  Ω

显示结果:电压:0.000 V,内阻:98.6 mΩ

网友:
这个看起来准确度还可以。

网友A:
这个支持校准清零不?

网友:
组装锂电池组用得上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很适合DIY,主打小巧准确且高性价比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
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啊

网友:
果断下单...

网友B:
3.7V电池不用升压到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V电池不用升压到5V吗?

不用,直接用,标注5V,通常都是有使用电压范围的,虽然使用的是一节锂电池,但显示屏电量显示是满电

当然,我不清楚这个电量显示,是否准确

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支持校准清零不?

校准清零,不是很清楚你所说的。

M功能键有一些设置,我没拍照,明天补图

表显示屏右侧,可以保存5组DATA测量结果,测量结果出来时,按一次M键,保存在表头最上侧。

网友:
不错,这个可以来一个。

网友:
测试频率多少?

网友:
小仪器大彩屏,不过内阻仪我买过一个了,也是非厂制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清零,不是很清楚你所说的。

M功能键有一些设置,我没拍照,明天补图

昨天漏看了,就是你说的短接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漏看了,就是你说的短接归零

哦,原来如此,是的,短接都可以归零

长按M键

这个2元钱的开尔文鳄鱼夹便宜,但很差,夹紧力不行

UT136B自带表笔线阻

一段大约30CM的导线线阻

开尔文鳄鱼夹用的不顺,又用PCB边条,用顶针焊了个工具

网友:
这个表头火了,好多人玩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是的,短接都可以归零

长按M键

长按M键在内阻校准那一项把数字全部改为零是吧?我也想买一个,做个转接头配现有开尔文夹测电瓶这些。然后买个电池座专门测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M键在内阻校准那一项把数字全部改为零是吧?我也想买一个,做个转接头配现有开尔文夹测电瓶这些。然 ...

目前设置画面,是出厂就是这样,我没改它,还不清楚改后有没有影响

对,可以测汽车电瓶、电动车电瓶、各种电池,用的上还是不错的

也可以当成毫欧表用

网友:
自己做的?有卖的吗?看起来不错。

网友:
做了一个317..555那个。感觉测量结果不准。

网友:
淘宝上看了。有50的。70.的  80的。。楼主的是50的吗。价格不一样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有没有大佬有200左右的内阻仪跟这个比较下。看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大佬有200左右的内阻仪跟这个比较下。看性能如何。

目前和这个一样显示的,都是同款,一样的

不同卖家不同价,正常,我是年前买的

借隔壁图,据目前网上所测试的,还算挺准。一般DIY家用还是不错的

仅参考

网友:
50元买一个表头,和成品表比根本没有性价比.半价还说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