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倒相管大小。

楼主(2024-03-04):
二分频单八寸低音,密闭箱,想改倒相!52升体积,咋选倒相管,一个好还是二个好?

网友:
不用改吧,倒相箱和密闭箱喇叭参数不一样,不能互换

网友:
得要计算,和低音喇叭顺性、谐振频率、阻抗有关,

楼主:
自己做的,还在调试。

网友:
通常来说二分频用八吋喇叭,中频的表现会欠缺。LZ所问的倒相管问题,必须看喇叭几个参数   等效振动质量   等效振动容积   Q值和最低谐振频率。通过以上几个参数,经过科学计算才能得到音箱倒相管的口径和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