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见过这个电子管黑白电视,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24-03-04):
哪位老师见过这个电子管黑白电视,是什么牌子的,欧洲的,没有电源变压器

网友A:
现在没有模拟电视信号了,所以这个东西即使是新的好的都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拆了利用上面的元件做个调频收音机

直接扔掉,没有任何可能,

网友B:
极像匈牙利产的

网友C:
扔了吧,不够麻烦的东西。

网友:
品相太差了
不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不够麻烦的东西。

想拆了利用上面的元件做个调频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像匈牙利产的

质量怎样,有图吗

网友D:
匈牙利20寸的黑白电视机,电子管和晶体管相结合的电视机,当年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匈牙利20寸的黑白电视机,电子管和晶体管相结合的电视机,当年不便宜。

全部是电子管的

网友E:
外表壳体与用料应该是匈牙利的。给你个参考电路。大屏幕110度偏转角。

网友:
可以作道具,观赏观赏。

网友F:
很老的电视,这个应该是维修手册——https://www.user-manuals.com/ser ... RA-AMETYST101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拆了利用上面的元件做个调频收音机

把这块板拆下改吧改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表壳体与用料应该是匈牙利的。给你个参考电路。大屏幕110度偏转角。

不是这个型号,是全电子管的

楼主:
是这个牌子,布局还是有所区别

网友:
直接扔掉,没有任何可能

网友G:
没信号源了,完好也只能看着它欣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有模拟电视信号了,所以这个东西即使是新的好的都没什么用处了。

连个小霸王学习机打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信号源了,完好也只能看着它欣赏了

这东西除了费电,还是比较皮实的,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不够麻烦的东西。

越拆越有,拆件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型号,是全电子管的

修理视机一般说明书线路图,都是找参考电路,这个只是高频信号通道用了晶体管, 其他部分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110度粗颈管。j通道部分可以参考北京825-2.

网友:
耗电大,修好了当电暖器用。

网友:
好东西,玩胆的平流层,可惜买不到,可以测试一下阴极电阻,10K以下可以拿回来玩一玩

网友:
灯丝电压6.3,通电一分钟,测试一下显像管

网友:
见到过浙江义乌生产的14吋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啥牌子忘了

网友:
这的确是个古董了。
这老欧州机的视放输出、场输出、伴音功放的PCL84、85、86复合管只要不老,用来DIY小功放是很好的发烧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理视机一般说明书线路图,都是找参考电路,这个只是高频信号通道用了晶体管, 其他部分应该是一样 ...

高频头是一个双三极管组成栅地级联结构和一个三极五极管振荡和混频,欧洲的管子

补充内容 (2024-3-20 22:29):
TESLA PCF801三极五极管, PCC88双三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频头是一个双三极管组成栅地级联结构和一个三极五极管振荡和混频,欧洲的管子

国产电视机12频道高频头是6N11(双三极)阴地栅地高放电路。6F1(三极五极管)变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电视机12频道高频头是6N11(双三极)阴地栅地高放电路。6F1(三极五极管)变频电路。

有点像北京825-2

网友:
825-2高频头是五频道的,用两只6N3(双三极)。你这个电视机是110度偏转角的粗颈管,825是70度偏转角的粗颈管,扫描电路的功率差好多。对应国产的是“红旗”19寸黑白全电子鼓电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老的电视,这个应该是维修手册——https://www.user-manuals.com/service-manual-UNITRA-AMETYST1012.htm ...

        $7.99

必须付费才能下载,货币单位美元?

网友H:
如果拆了把里面的中周给我卖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拆了把里面的中周给我卖三个

买的就是中周,自己用

网友I:
匈牙利产的,故障率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匈牙利产的,故障率极高

请教高频头、通道和音频用的什么电子管电子管,国产电子管有替换吗

网友J:
这是 波兰 产 AMETYST(紫水晶)-1012型 黑白电视机,不知国内销售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 波兰 产 AMETYST(紫水晶)-1012型 黑白电视机,不知国内销售过没有?

没有电源变压器,灯丝是串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源变压器,灯丝是串联的

串丝的电视机少见,除了这个 AMETYST-1012 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头是一个双三极管组成栅地级联结构和一个三极五极管振荡和混频,欧洲的管子

补充内容 (2024-3-20  ...

国产12频道高频头用6N11双三极管阴地栅地高放6F!三极五极管做变频。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
北京825-2是70度偏转角,这个应该是110度偏转角,出掉通道部分外,应该与国产红旗19寸全电子管电视机大同小异,通道部分与825-2基本一样。

网友K:
我觉得修好了没什么用,还是拆了,零件可以做别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修好了没什么用,还是拆了,零件可以做别的用。

越拆越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