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F14型表上次用正常,下一次就不能用了

楼主(2024-03-04):
一块MF14型表上次用正常,下一次就不能用了,欧姆和电压都不能用。请高手指导

网友:
表笔问题可能性大,用一段短线直连短路插座试下

网友:
表笔断了吧?

网友:
        只要动圈还没断就没大问题。

网友:
换一副好一点的表笔!

网友A:
先排除表笔问题。表笔正常的话,就需要拆开表盖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表笔问题。表笔正常的话,就需要拆开表盖检查了。

确实,从外到内的顺序检查,先检查表笔,电池,再拆盖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