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GoGAG是什么电源芯片

楼主(2024-03-04):
最近在研究一块板子,发现有这个丝印是“GoGAG”的芯片,应该是DCDC,但网上查了一圈也没找到关于这个芯片的只言片语,有没有哪个大神认识呢?

网友A:
是什么产品 要逆向?输入输出多少 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产品 要逆向?输入输出多少 多大电流

老板给安排的,不想买,要自己做。参考友商。这是一个红外线对发,这个板子是给发射管提供电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板给安排的,不想买,要自己做。参考友商。这是一个红外线对发,这个板子是给发射管提供电流的。

输入估计有5V,输出就是驱动红外LED的,估计不到100mA

网友:
实际测量一下啊  能用的DCDC芯片太多了

网友:
这个是厂家定制的丝印,只能按引脚功能查找,一般是普遍使用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