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2T超大 Solidigm 二级显存的 Intel 独立显卡,可以把操作系统装到显存里边

楼主(2024-03-04):
拥有2T超大 Solidigm 二级显存的 Intel 独立显卡,可以把操作系统装到显存里边,机箱太矮,装标准机箱比较适合

网友:
这个稀罕物第一次见。

楼主:
看着乐一乐就好,别太当真,真实情况如下
显卡是x8速率,直接插x16上浪费了,主板支持pcie拆分,设置为8+4+4拆分模式,两条x4分给两块1T nvme固态刚好,在bios中的nvme raid菜单中设为raid0,装系统时加载raid驱动,成功识别2T

网友:
有意思,系统装显卡里面。

网友A:
这个显卡是为了那些只有一条全长PCIE槽且没有nvme槽的旧主板弄的吧。

网友:
显存用固态硬盘?那得慢成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是为了那些只有一条全长PCIE槽且没有nvme槽的旧主板弄的吧。

这主板有m2一条,显卡是x8,那个x16插槽只上显卡就浪费其余8个通道,通过pcie拆分功能把浪费的通道数利用起来,当然拆分不光能上固态,只要是pcie的设备都行,

网友:
你那海力士盘真够呛啊,PCIE转接不应该损失那么厉害吧...

网友:
我反而觉得上面显卡是附带的,只要是半高的显卡都能利用下面这个转接小卡吧。

不过我觉得真的很不牢固,就靠上面一颗螺丝,挡板也不能插到机箱底

网友:
楼主的SSD大概没有问题。我发现SSD读写和硬件有关,尤其处理器。

楼主:
固态是好几年前的3.0固态

网友B:
3.0的盘不用阵列都比你那快多了。

你那慢的可能的原因:
1. 硬盘吃显卡的尾气高温掉速。
2. 转接卡导致掉速跑不到x4。
3. 盘本身质量差或买到假货。
4. 测试软件本身问题。

海力士P31

海力士P31

三星980

三星9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的盘不用阵列都比你那快多了。

你那慢的可能的原因:

INTEL SSDPEKKW010T8L 跑这个速度也算正常,况且不是新盘

网友:
见过把系统装到内存的。
速度飞快。

网友:
PCIe 通道拆分(PCIe Bifurcation),并不是真的把 SSD 装到显卡上当显存用,只不过是共享 PCIe 插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