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的线圈

楼主(2024-03-04):
请问:FM收音机的线圈一般应该买直径多少的漆包线?

楼主:
好像看不到网上有收音机那种颜色的漆包线。还有收音机的漆包线是铜的还是铝的?

网友:
大概0.8到1.2MM线径吧,基本都是铜的,比较好的是外层镀银的。随便找个废弃的ATX电源,里面的滤波线圈拆就有了。

网友:
你淘宝搜调频中周,有一家有工厂剩余的成品FM线圈卖的,本振和调谐的圈数不一样的。

楼主:
只是想玩一下,网上的漆包线基本都是深色的,但是收音机的线圈外皮都是浅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