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sh-3md开机保护

楼主(2024-03-04):
近日修一台sh-3md原机导带轮塑料架断了,由于此机更换机芯附件需拆后盖及主板,更换后装机开机出现红灯闪问题,由于缺乏此机资料特向坛内大佬请教,谢谢。
原机前面板及屏的软排线由于老化已全部更换。

网友:
  相当于给老人推拿,结果杯具了,推拿导致骨折!

网友:
开机红灯闪说明负载有短路 电源保护了 看看啥地方有碰线

网友A: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检查更换的排线是否接触不良........

ht删除tps://pan.ba删除idu.com/s/1G_X4e4Dkw9fSwjmz6B_XGw 提取码: JUST
删除两处“删除”

网友:
你的这台比我的多个MD,到手不会修按废铁价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检查更换的排线是否接触不良........

ht删除tps://pan.ba删除idu.com/s/1G_X4e4Dkw9f ...

谢谢!正苦于找不到资料,此机不好修,各板连接不能拆,我试下吧,谢了

网友:
拆修后没有恢复原样,应该是机芯部分,仔细看看。

楼主:
感谢各坛友回复,谢谢!现在初步怀疑控制主板问题。

网友:
这类机器主板出问题的概率小,看看插接件儿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