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1表盘上的半圆标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3-04):
近日得一1974年的108-1表,发现表盘上没有常见的水平放置使用标志,但左下角有个变圆里面有向上箭头的标志,如图。这是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这块表是“1号表盘”,不过线性不好,莫非出厂时装错表盘了?

所谓几号盘也是大致分类的,即便没用错也不会各点都准。

网友A:
这个标记下面还有个数字1,推测应该是指这个表盘刻度是“1号”表盘。指针表因表头线性差异,印制的表盘会有1、2、3、4号,为使误差达标会根据表头实际的线性偏差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记下面还有个数字1,推测应该是指这个表盘刻度是“1号”表盘。指针表因表头线性差异,印制的表盘会有 ...

原来如此。这块表是“1号表盘”,不过线性不好,莫非出厂时装错表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记下面还有个数字1,推测应该是指这个表盘刻度是“1号”表盘。指针表因表头线性差异,印制的表盘会有 ...

应该是这个意思。

楼主:
鱼市上看到一片2号表盘,箭头向右偏一点,1号盘箭头是正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这块表是“1号表盘”,不过线性不好,莫非出厂时装错表盘了?

只能是在几种成品表盘中选择最接近表头线性偏差的,加上元器件误差等,使测量总误差满足直流2.5级、交流4.0级的范围(“刀刀压线”的概率小)。多年的老表即使表头灵敏度没有明显可见的下降,但时间久了随着磁钢及游丝性能、轴尖磨损变化等也会使表头线性有变化,在基础档(一般是直流电流最小档)满度能校准,其他各点指示精度就因表头、表盘而固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鱼市上看到一片2号表盘,箭头向右偏一点,1号盘箭头是正上的。

这种表示法可能是指这个2号表盘适用于中值(即半偏)指针偏右的表头。那么1号表头箭头正向上表示这个表头半偏时基本是正好居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示法可能是指这个2号表盘适用于中值(即半偏)指针偏右的表头。那么1号表头箭头正向上表示这个表 ...

好眼力,仔细一看,确实如此。但好像市面上其他常见指针表的表盘没有这种区分,难道这款表的表头线性的一致性很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眼力,仔细一看,确实如此。但好像市面上其他常见指针表的表盘没有这种区分,难道这款表的表头线性的一 ...

其他常见的表如500型、47型,也有这种选用不同编号的表盘的,只是表示方法不一样。一般是在表盘右下角,用一个圆圈内标一个数字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常见的表如500型、47型,也有这种选用不同编号的表盘的,只是表示方法不一样。一般是在表盘右下角, ...

仔细观察了我收藏的几块老表,除两块永跃厂MF14和杭州厂U101,U201外其他表盘上都看到这样的标志,很隐蔽,隔着表盘玻璃很难看到。

网友:
表頭磁體如果是同一批次的,通常這個標記也一樣。標記的數字標識了表頭磁體的極靴磁力綫的不同分佈,這直接影響到指針yun動的表現。

网友:
我的解放47最多是4号盘

楼主:
按我这块表目前的线性表现,应该选配一块中值左偏的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