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开关电源打隔如何判断是初极还是次极故障?

楼主(2024-03-04):
3842开关电源上弱电正常,上强电打隔如何判断是初极还是次极故障?
二次供电二极管电阻正常
手上工具有限,没有电桥没有示波器
如何判断是初极还是次极故障

网友A:
直接用万用表测一下3842的第七脚供电电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B:
往次级输出端加电压(接近标称值),电流很小,说明整流二极管没短路,一般情况下是初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次级输出端加电压(接近标称值),电流很小,说明整流二极管没短路,一般情况下是初级的问题。

假如次极没短路,那么初级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次极没短路,那么初级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3842有颗供电电解电容,先直接换掉,一般是47uF-100uF,耐压35V
最好是用高频电容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有颗供电电解电容,先直接换掉,一般是47uF-100uF,耐压35V
最好是用高频电容替代

忘了说了,供电电容已更换

网友D:
打嗝原因一般是3842的供电电压在带负载后跌落太大,触发了3842的自保机制。

故障点可能是:

1、负载过重。包括低压侧负载和3842这一路负载。

2、次级的负反馈电阻异常。

网友E:
“上弱电”,‘上强电‘  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嗝原因一般是3842的供电电压在带负载后跌落太大,触发了3842的自保机制。

故障点可能是:

更换过3842,故障依旧。强电时,无负载也打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弱电”,‘上强电‘  是啥意思

弱电是18V电压供电,强电是220v供电

网友C:
差不多换完了?
只剩功率管和开关变压器没换了?
那换功率管试试咯
是不是功率管性能下降了
还有功率管漏极和300V电源之间的吸收电路(一颗二极管、一颗电容、一颗电阻)

网友E:
空载就打呃?
你是不是调整过原电路的采样电路?
例如原来是24V,你调整了采样电阻,目的想输出为12V,这样做的话,导致初级这边辅助绕组的电压不足,供给3842电压不足而打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换完了?
只剩功率管和开关变压器没换了?
那换功率管试试咯

差不多换完了,MOS管也换过了,尖峰吸收电路也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换完了,MOS管也换过了,尖峰吸收电路也测过

那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载就打呃?
你是不是调整过原电路的采样电路?
例如原来是24V,你调整了采样电阻,目的想输出为12V,这 ...

对的,强电空载就打隔
我是没调过采样电路,除非它自身损坏
这么说吧,现在就是不能判定是变压器的问题,还是次极反馈的问题

网友E:
你说的上弱电,同时也上强电吗?  此时输出还是打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换过3842,故障依旧。强电时,无负载也打隔

我说的2个故障点都不含3842。

对了。我说的负反馈电阻,是指tl431外接的那2只决定输出电压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上弱电,同时也上强电吗?  此时输出还是打呃?

不是的,是分开来测,先短接启动电阻,上18V电,输出正常。
完了,去掉短接,再上220v就打隔了
全部空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分开来测,先短接启动电阻,上18V电,输出正常。
完了,去掉短接,再上220v就打隔了
全部空 ...

那就表明:

1、变压器给3842的这一组电源,输出电压不够高。

2、造成第1点的原因,可能是我说的负反馈电阻异常(locky_z说的为了改输出电压而改电阻的情形,跟我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又或者是3842绕组的整流二极管压降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2个故障点都不含3842。

对了。我说的负反馈电阻,是指tl431外接的那2只决定输出电压的电阻。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指的是次极反馈导致打隔
而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是变压器本身不行了,导致二次供电电压不足
这两种情况应该都会导致打隔,那么我要如何判断是反馈引起(次极)还是变压器引起(初极)

网友F:
431到光耦,二次供电绕组和相关元件,既然低压输出正常和反馈应该没多大关系了,还是主要关注二次供电相关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指的是次极反馈导致打隔
而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是变压器不行了,导致二次供电电 ...

如果是我,我会先考虑是整流二极管出问题,而不是变压器出问题。

也就是,我会先作这样的试验:把所有可疑的二极管(除了电路闭环工作所需要的二极管,即是包括3842和tl431供电绕组的二极管——这些二极管需要作代换试验)断开连接,看看还会不会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F:
431到光耦,二次供电绕组和相关元件,既然低压输出正常和反馈应该没多大关系了,还是主要关注二次供电相关 ...

二次供电都换过了,电阻,电容,二极管,都换了,就差变压器没测了,也没条件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我会先考虑是整流二极管出问题,而不是变压器出问题。

也就是,我会先作这样的试验:把所有 ...

对了。你现在有一个有利条件,可以看看3842的绕组输出电压是否足够,以便多一条信息帮助判断故障点。

方法是,你用18v给3842供电,让整个电路正常工作,与此同时,测一测3842的绕组经整流滤波后的空载dc输出电压是否足够。

网友:
可能是辅助供电绕组断线了,现在的变压器都用铝线,抗不住冲击,充电器经常看到有人随车携带,不小心掉地上,常有的事,容易摔断线。

网友G:
上弱电正常上强电不正常,一般多在二次供电线路上,重点检查这部分,实在查不出来问题,发过来我免费帮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你现在有一个有利条件,可以看看3842的绕组输出电压是否足够,以便多一条信息帮助判断故障点。

...

感谢指点,这倒是个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弱电正常上强电不正常,一般多在二次供电线路上,重点检查这部分,实在查不出来问题,发过来我免费帮你修 ...

谢谢,先自已搞搞,实在不行再联系你,再次感谢

网友H:
挑开二次供电,挑开高压启动电阻,给3842供一个18V同时送入高压看看打嗝吗?

网友I:
2017年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天热都正常到了冬天就打嗝,更换掉3842旁边的470uf电容就好了。

网友J:
启动电阻和限流取样电阻变值也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挑开二次供电,挑开高压启动电阻,给3842供一个18V同时送入高压看看打嗝吗?

这个办法倒是可行,但我没实际操作过,请指点一下,是先通18v,还是先通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万用表测一下3842的第七脚供电电压就知道原因了。

这个不好判断,假如电压跳动,可能是二次供电电压不足,导致的芯片重启,也有可能是次级保护,导致的二次供电电压关断再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17年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天热都正常到了冬天就打嗝,更换掉3842旁边的470uf电容就好了。

启动电容换过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31到光耦,二次供电绕组和相关元件,既然低压输出正常和反馈应该没多大关系了,还是主要关注二次供电相关 ...

关键是我要怎么判断是二次供电的问题还是反馈的问题
反馈也会导致打隔,二次供电也会导致打隔
如果是初级二次供电电压不足导致的打隔,那么也只有绕组的问题了,因为其它件该换的都换了
如果绕组坏了,那此电源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启动电阻和限流取样电阻变值也会这样的,

这个测过,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要怎么判断是二次供电的问题还是反馈的问题
反馈也会导致打隔,二次供电也会导致打隔
如果是初 ...

根据以往经验:开关变压器坏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按此电源想到此维修思路,不知道是否正确,请各位指教

网友:
也许是二次供电绕组匝间短路,供电电压不够,可以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