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电子管稳压供电电路

楼主(2024-03-04):
如图是我以前做的前级功放电路  方法部分早就改进了 但是稳压供电电路一直没有改变  现在想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希望能够帮助优化下电路完善电子管稳压供电电路

网友A:
看看这款电路,其它论坛一位版主发布的。

楼主:
附上图片:

楼主:
这张图二十多年了  想优化一下  有类似电路图的请协助优化

网友B:
在论坛看到用一个IRF组成电子滤波兼具稳压功能的电路就可替他,比你过去的电子管电源好得多,而且还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看到用一个IRF组成电子滤波兼具稳压功能的电路就可替他,比你过去的电子管电源好得多,而且还节能。

谢谢你的回复  给个链接

网友C:
楼主这个胆稳压电路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更换电路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胆稳压电路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更换电路的原因是什么呢。

谢谢你的回复!  是的很好  想进一步了解更好的线路  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款电路,其它论坛一位版主发布的。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红线画出的部分可以取消吗?直接扼流圈  电容  就如胆机电源滤波电路一样?

网友A:
可以保留,然后接我发的电路。这款我实作过,没有问题。你也可以去HIFIDIY论坛看看红山老猫版主的帖子。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4675

网友B:
这是我正在使用的电路,本电路还有高压延迟供电作用。

网友:
看2楼的原理图,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把扼流圈前移,在稳压电路之前使用CLC滤波,效果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保留,然后接我发的电路。这款我实作过,没有问题。你也可以去HIFIDIY论坛看看红山老猫版主的帖子。:ha ...

保留肯定没问题 我都用了十几年了  我是问问去掉这部分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正在使用的电路,本电路还有高压延迟供电作用。

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