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杀毒7个多小时还未完成?

楼主(2024-03-04):
这还有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A:
建议:备份好桌面有用的资料,不动C盘以外的其他盘,重做系统

网友:
深表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备份好桌面有用的资料,不动C盘以外的其他盘,重做系统

惭愧了,重装系统,我哪会呀!

网友B:
旧电脑,温度升高CPU速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电脑,温度升高CPU速度下降

7个多小时没完成?也太不靠谱了吧

网友:
自定义查杀,先扫系统盘,如果系统盘杀了7小时,是时候重装系统了

网友:
不用这样花时间杀毒,杀毒软件都有监控功能,遇到病毒会自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电脑,温度升高CPU速度下降

哦。是不是硬件性能下降的原因也影响速度?似乎不好理解?

网友:
很久沒聽到“殺毒”這個詞兒了。俺現在不殺毒,毒它也不來呀。

网友C:
我以前办公室一台电脑杀毒花了24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办公室一台电脑杀毒花了24h

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这还不如格式化了重装

网友D:
还不如重装了,不会的话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是不是硬件性能下降的原因也影响速度?似乎不好理解?

就是电脑旧了。98年左右拿单位金山毒霸盘给自家台式机杀毒,一夜没完,最后变成一秒钟跳一下过一个文件,放弃。现在的电脑不用杀毒也不坏。

可以某宝买个硬盘盒、旧硬盘,把需要保存的资料先转存硬盘盒,然后电脑重装——某宝买个系统装机U盘,什么都有,操作简单。因自己资料已拷贝,不怕因操作失误全盘格式化。
另外,可能废品站的旧电脑都比你现在的电脑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重装了,不会的话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重装?我害怕把文件搞丢了!只好叫儿子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脑旧了。98年左右拿单位金山毒霸盘给自家台式机杀毒,一夜没完,最后变成一秒钟跳一下过一个文件, ...

把要保存的文件复制到另一硬盘也不简单!几百个G了!怎么办?

网友B:
凉拌热拌总能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凉拌热拌总能拌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网友:
果断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才是最佳选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惭愧了,重装系统,我哪会呀!

很简单的:1、在网上买一支安装操作系统的U盘,自己就可以随时安装操作系统;2、在网上直接安装操作系统,这种办法更简单:搜索【安装操作系统】即可找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惭愧了,重装系统,我哪会呀!

你把C盘里面的有用的文件,和桌面下载的文件,移动到D或者E盘,再安装360卫士,卫士里面有个重装系统,点进去,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C盘里面的有用的文件,和桌面下载的文件,移动到D或者E盘,再安装360卫士,卫士里面有个重装系统,点 ...

360里有个重装系统?中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的:1、在网上买一支安装操作系统的U盘,自己就可以随时安装操作系统;2、在网上直接安装操作系统 ...

那会不会吧有用的都删除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C盘里面的有用的文件,和桌面下载的文件,移动到D或者E盘,再安装360卫士,卫士里面有个重装系统,点 ...

重装系统?是这个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是这个吗?

就这个,按照提示操作......

刚刚再修电视机,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个,按照提示操作......

刚刚再修电视机,没有看到....

如何避免把不该删的东西删除了?把C盘里面的有用的文件,和桌面下载的文件,移动到D或者E盘,再安装360卫士,----一---这一步我可不敢轻易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避免把不该删的东西删除了?把C盘里面的有用的文件,和桌面下载的文件,移动到D或者E盘,再安装360 ...

把C盘你要保存的照片、有用的文档按照安装软件的提示勾选,安装软件就会自动将你要保存的文件保持到其他盘。

网友G:
重要的文件备份到网盘,或其他硬盘.空出C盘.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要的文件备份到网盘,或其他硬盘.空出C盘.随便折腾.

随时备份?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