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两节电池如果改成1节18650供电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4-03-04):
俩收音机使用两节1号电池供电,想把它们改成1节 18650 充电电池供电,要不然太费电了。

我看了一下某宝有卖降压模块的,可是上面写电源电压最少要比输出电压高1或1.5伏,所以我也有点懵不敢买了。

请教一下有哪位老师改过?是如何做的?感谢!

网友A:
gzuodian

干电池合格新买的,最高空载电压是1.65,两节3.3V,再加10%,3.6V是没有大问题的;磷酸铁鲤的就好了。

如果熟悉自己收音机的电路,那么细化一下(当前时髦的话是“优化一下”)

有偏置稳压二极管的,按照前面坛友说的,高中频的不用动,看功放IC的可以直接用,推挽包括OTL的可能进入偏甲类了也可以直接用(首次要测电流看温升),单端甲类的在37V和4.2V之间功放内阻变化,幅度13.5%左右,对音质的影响也可以接受,但与3V对比,变幅达到40%,就算是明显不匹配了,是否显现音质变差就要看不同机器了。另外还要看老锗管收音机的功放管温度补偿可能不够了,,,

无偏置稳压二极管的,高中频通道三极管偏流变化是比较大的,可能混频增益下降、AGC特性变化、中频偏调加大...,直接用应该不合理,尤其是老机有中放带来复低放的多半会出现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最好1)加简单线性稳压(某宝5元散件焊上即可)2)加4007一只降压基本就在3~3.5V之间变动了。

网友:
用一节32650铁锂电池

网友:
串1只或者2只IN400X二极管就行,我一般串一只

网友B:
不能用升压或者降压模块,会干扰收音机

网友C:
一般来说查查芯片最大支持的电压,3-4.2v的可以直接替代,也可以用磷酸铁锂3.2V直接替代

网友:
3.7v也可以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升压或者降压模块,会干扰收音机

谢谢您,还真是,忽略了降压模块对AM产生的干扰了。

如果说串进去一个二极管,那使用变压器供电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变压器会对 18650 进行充电,是说由于二极管反向截止了所以没关系,还是说二极管会被击穿烧毁导致无法供电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查查芯片最大支持的电压,3-4.2v的可以直接替代,也可以用磷酸铁锂3.2V直接替代

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降压直接用没什么问题

感谢!!~~

网友:
只要所有的元件耐压大于4.5伏,

网友:
直接一节18650上,没问题!!!!

网友:
18650,最大4.2v,直接用的话应该没事吧

网友:
直接用是没事,但会出现噪音大,伴有啸叫等现象。最好还是降到3V左右,保持奇迹原有的工作状态

网友E:
用一5号磷酸铁锂3.2V加一个占位桶直接替代不香吗?

网友:
我把手里的手机电池焊上线和插头,在收音机或磁带收放机上改出插座,用手机 电池直接供电,效果良好,十多年前就没有买电池来用过。连镍氢电池都少用了。

网友:
如果想用成标准的3V电压,如果用于收音机可以用HT7330芯片稳压,如果电流比较大,可以用AMS1117-3.0稳压。我用的ME6210A30PG来稳压3V供电的。用于收音机效果很好。

网友:
一节14500锂电,想要电压低一点就用磷酸铁锂电池;配上一节占位筒即可。

网友:
TLV70233,TLV70230,具体参数记不住了,查一下看这个行不?

网友:
指针调谐的3V收音机直接用单节锂电池就行,假如担心电压过高就正向串联一只1N400X二极管。数显的收音机最好是串联二极管,不串的话3610显示屏字体显示太深、不该亮的笔画侧着看也会有轻微的显示。

网友:
直接用1节32650的锂电+1节占位桶(假体电池)就可以了,最好是磷酸铁锂电池,但32650的锂电稍贵,这个体积的充电器也不好找。
所以综合价格因素,是否方便等,你用常见的18650的锂电还是优选,但要加1个变套以及1个假体,这样才不晃动。
动手能力好的,可以用体积合适的淘汰手机电池,内置,+充电保护板(带充电接口)

网友:
锂电池最好上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
不用问两节电池如果改成1节18650供电应该怎么做。直接用,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从大家的回复中又学了很多知识和经验。例如液晶屏颜色可能会由于电压高变深。

总结一下,分享给其他想改装的朋友。

1.加稳压芯片
2.电池(14500)+占位桶
3.串联二极管1n414X
4.直接使用18650

网友:
如果高中频电路有稳压二极管,高中频就不用动。
如果功放电路是OTL,也可以不动。
如果功放是输入、输出变压器的,要调一下功放电流。
如果是集成电路的,一般可以直接用。

网友:
德州仪器TLV7023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一5号磷酸铁锂3.2V加一个占位桶直接替代不香吗?

磷酸铁锂电池的容量一般都不大吧,太不抗用吧?

网友:
两节电池为3伏,18650为3.7伏,机器工作电流100-200ma,为防止短路击毁管子,建议串接一只4.7-10欧电阻,简单,可靠,便宜。

网友:
直接用磷酸铁锂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磷酸铁锂电池的容量一般都不大吧,太不抗用吧?

大于两节5号电池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合格新买的,最高空载电压是1.65,两节3.3V,再加10%,3.6V是没有大问题的;磷酸铁鲤的就 ...

谢谢您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