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3欧姆接触电阻

楼主(2024-03-04):
上周案头的MF47,突然发现RX1调零反常。
我用的是恒压可充锂电,内阻最大时约0.5欧(在RX10k调零后直接打到RX1,读数为0.5欧姆),
现在是3.5~4欧,多出来大概3欧姆左右,
以为没电了,就顺手充上,结果没多久绿灯就亮了。
突然反应过来——这电池要么15.2V,要么完全放不出电来(指针没反应),
这情况有些不对啊
用干电池、稳压电源测试,现象依旧,
按压主板偶尔会好,像是接触问题。
用橡皮擦了一遍开关,查了插孔、插头、保险等好查的地方,都没发现问题
正想着拆主板,突然想到还有个地方(下图),
一测,果然有3.2欧姆的电阻,还很稳定

这螺丝拧得并不松,拆下来看接线片,
接触面果然有点发黑了,处理好之后故障消失。

这个地方很少出问题(反正我没遇到过,好像也没听过),
故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也能查到,真牛

网友:
螺丝连接处的接触电阻,果然隐蔽

网友:
这说明这个表用得 久了,是时候给他洗洗了

网友:
确实少见的故障

网友A:
借帖请教一下 老郑小烧网友;我想把47表RX1-1K欧档的电池换用1.2伏的镍铬电池,需要改动那些电路能实现?

网友B:
这个笔座接点如果是镀银的,年久容易氧化发黑。另一个笔座处也该清理一下。

网友:
我前年的时候的其中一个47 ,x1挡怎么调整都有问题。最后发现是保险丝座有一端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笔座接点如果是镀银的,年久容易氧化发黑。另一个笔座处也该清理一下。

当时就举一反三,全部清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帖请教一下 老郑小烧网友;我想把47表RX1-1K欧档的电池换用1.2伏的镍铬电池,需要改动那些电路能实现?

也是这种经典MF47电路吗?

网友:
我的MF30型万用表曾经也出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也类似。

网友:
这种现象经常遇到:尤其是数字表准确度越高表现越明显;保险管座,接线柱,转换开关都是接触电阻产生的主要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帖请教一下 老郑小烧网友;我想把47表RX1-1K欧档的电池换用1.2伏的镍铬电池,需要改动那些电路能实现?

若是老电路,高压得用12V,否则无法与低压档共用电位器。

欧姆表头的灵敏度是 1.2V/22k=54.55uA,
只富余4.55uA电流,所以要把5.23K改为30K(精度要求不高,用E24就行),
标称电压时电位器在56%的位置,跟原来的基本持平,
但因电位器的占比减小了,所以电池工作范围可能会减小些,
别的应该没影响,如果在意精度,
21.2最好改为21.7(得看实际的杂散电阻情况),
2.43K原本设计就不准,建议增加到2.444K。

网友A:
首先谢谢老郑小烧老师的热情回复!  没想到换个电池,电压只是差了0.3伏,牵扯到的东西这么多(原15伏的电池得改成12伏)打退场鼓了 还是原样用着吧。老朽今年是本命年,眼花了,手也抖了。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老郑小烧老师的热情回复!  没想到换个电池,电压只是差了0.3伏,牵扯到的东西这么多( ...

不麻烦,我有自动计算的表格,电脑累
其实倒不如像我一样,买个1.5V的充电电池,啥也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老郑小烧老师的热情回复!  没想到换个电池,电压只是差了0.3伏,牵扯到的东西这么多( ...

差0.3V,差的是比例不是绝对数,所以影响大。
若是15V差个1伏半伏的,比例小就无所谓了。
这个比例一般是正负10%。

楼主:
我不了解1.2V镍镉电池,如果满电能达到1.35~1.4V,可不改电路,但充一次电用不了多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麻烦,我有自动计算的表格,电脑累 。
其实倒不如像我一样,买个1.5V的充电电池,啥也不用改 。

老郑的电池是啥牌子的?质量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郑的电池是啥牌子的?质量咋样?

9V的没用上,有噪音。1.5V的不错,电压恒定在1.5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9V的没用上,有噪音。1.5V的不错,电压恒定在1.52V。

这两种电池是分别用3.6v锂电池升压,降压产生9v和1.5v的吗?自放电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电池是分别用3.6v锂电池升压,降压产生9v和1.5v的吗?自放电大吗?

1.5V的待机大概10个月吧,我还是挺满意的。详情在这儿:

2号恒压锂电池 & MF47万用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D:
引用 楼主:
9V的没用上,有噪音。1.5V的不错,电压恒定在1.52V。

土豪啊!一节卓耐特2号充电电池46.9元,一节卓耐特9V充电电池54元

网友:
楼主探究严密细致,不断有新发现,不断积累新经验。学习了,又得一着,谢谢分享!!!

网友:
此表也是精品

网友E:
请教楼主:是不是镀银层年代久了容易氧化发黑,
我用砂纸轻轻打磨几下就能除掉黑色,但可能同
时破坏掉镀层。请教楼主这种情况,用什么办法
清洁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是不是镀银层年代久了容易氧化发黑,
我用砂纸轻轻打磨几下就能除掉黑色,但可能同
时破坏掉镀 ...

用橡皮擦擦就行,效果非常好,最好别上砂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豪啊!一节卓耐特2号充电电池46.9元,一节卓耐特9V充电电池54元

当时好像没这么贵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橡皮擦擦就行,效果非常好,最好别上砂纸。

阴角内侧,把橡皮削成楔形;手大橡皮小,就用带橡皮的学生铅笔。
我打理老表,橡皮、酒精棉球、牙签、硅脂、小弯嘴钳,这几样是必备的东西,
太脏的,就拆散了扔超声波机里面洗个澡
前阵子又跟坛友学了一招儿——用碱水电解除锈。

楼主:
RX1档对触阻比较敏感,可在调零状态大致判断一下,缩小范围。
1、触阻在干路会使内阻变大,指针会在0刻度左侧,怎么调都够不到0;
2、电位器中脚接触不良,表现是一转动旋钮指针就爱往回走;
3、触阻在分流支路会使分流减弱,严重(或开路)时会撞针,否则很难将指针拽回到0。
4、表头支路有问题,表现与干路类似,但几率不大。隐藏着的小开关理论上会有影响,但可能性比较小,有也不容易被发现,因为触阻不大的话会被2个分流稀释,再有它结构上比较稳定、接触面也够,还耐磨。如果表头旁边的小可调有问题会影响电压电流档。

如果RX1k能调零,那么调零后直接打到RX1(或RX10),此时的读数就是触阻的大概阻值,
老MF47分流支路有2个,一个是电位器左侧的一级分流(包括电位器左脚),它旁边小可调的故障率很高;二级分流就是各档的分流电阻,大开关就串在这儿。前几天,坛友的黑金川中值全部变成15了,折腾到最后才发现就是大开关接触不好。一般这种开关出问题,很难这么整齐划一地影响所有档,所以走了些弯路。

网友F:
原来还有这一回事啊,要我直接换铜螺丝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还有这一回事啊,要我直接换铜螺丝得了

是跟它接触的接线片氧化了,换螺帽没用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很隐蔽,没有细心耐心很难查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G:
M47表有用9V电池,有用12(15?)电池的。请老师指教一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M47表有用9V电池,有用12(15?)电池的。请老师指教一下是怎么回事

MF47的欧姆中心值大概有22(1.5V,15V)、16.5(1.5V,9V)和 20(3V,9V)三种,
电压是根据表头灵敏度和中心值设计的,中心值是内阻的基数,
电压/内阻=欧姆表的测试电流,这个电流必须大于表头灵敏度,
所以中心值越大、电压就越高,否则无法驱动指针满偏。

比如若中心值设计成22、表头50uA,则RX10K档的内阻是 10K*22=220K,
如果用9V电池,最大电压是1.5V+9V=10.5V,
可提供的最大电流是 10.5/220K=47.72uA,这个电流比表头的50uA小,显然不行。
实际上,额定电压提供的电流必须要富余一些,以保证电池用旧后仍能坚持一段时间,
你可以算下,这三种表都留了多大富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M47表有用9V电池,有用12(15?)电池的。请老师指教一下是怎么回事

若感兴趣,可参考我的帖子,其中的说明文档有大量篇幅讲欧姆表。

分享原创:图解500型万用表电路设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G:
引用 楼主:
MF47的欧姆中心值大概有22(1.5V,15V)、16.5(1.5V,9V)和 20(3V,9V)三种,
电压是根据表头灵敏 ...

也就是说M47型表实际上有三种规格?因为严格地讲,一型表应该只有一个欧姆中心值,对吧?

网友G:
手上这块M47表,最近犯毛病。一会通一会儿不通(欧姆和电压都不通)。这是啥地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就是说M47型表实际上有三种规格?因为严格地讲,一型表应该只有一个欧姆中心值,对吧?

MF47表有30多种电路 ,欧姆中值有3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上这块M47表,最近犯毛病。一会通一会儿不通(欧姆和电压都不通)。这是啥地方问题?

可能的原因比较多,哪种47表?
你都查过哪儿了,保险、开关、表笔线、插座... 都查了没?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的原因比较多,哪种47表?
你都查过哪儿了,保险、开关、表笔线、插座... 都查了没?

除了插座附近,还有表头附近(包括表头本身、表头线、表头旁边串联的小可调等等),基本就在这两个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插座附近,还有表头附近(包括表头本身、表头线、表头旁边串联的小可调等等),基本就在这两个区域。

谢谢!今天好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MF47表有30多种电路 ,欧姆中值有3种。

长知识!大开眼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的原因比较多,哪种47表?
你都查过哪儿了,保险、开关、表笔线、插座... 都查了没?

好像是红表笔线的问题。换了根线就好了。

楼主(2024-07-27):
我都快疯了

测了个电流(超过0.5A)之后,故障突然重现了。
这回先是全表无反应,查保险管没断,大热天的吓出我一身冷汗,以为表头废了。
好在发现是黑表笔与回路完全断开了,而故障点仍然是这颗螺帽
拆下来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螺杆和螺帽的丝牙都光洁如新,螺帽拧到任何位置,测插孔与螺帽之间的电阻均为零,
可一旦组装好,就可能有大小不定的接触电阻,在RX1调零状态,指针甚至偶尔会缓缓向左回退,
这样拆拆装装好几次,仍然时好时坏,无论拧得多紧都没用。

拆下正常、装好就出鬼,二者唯一的区别是丝牙间的压力——压力大接触电阻反倒大了?还不稳定?
能想到的只有镀层了,难道镀层内部出问题了?跟压力有关又是啥道理?(这只螺帽磁铁吸不住,应该是铜的)
遂更换了一只304钢的新螺帽,用RX1档试了几次,故障暂时消失了,
想想又换了只裸铜的——先用它观察几天,看看螺杆镀层是否也有问题。
都给俺整出心理阴影了

PS:好巧不巧的,接线焊片与螺杆之间竟然恰好没接触上,不然也不会有问题,
这回把螺旋电阻丝抻长了些,让焊片能抵住螺杆,加一层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还有这一回事啊,要我直接换铜螺丝得了

让您说对了,一语中的

网友:
感谢分享,有块表也是原来正常档位莫名其妙出现测量偏差大,对档位开关补焊,焊点焊油特别多,老表对电路板大面积补焊,现在各档位测量比较稳定,就是测量偏差大档位变位置了,由于忙没时间处理,看这个帖子很受启发。

网友:
想起了以前的一块47老表,也是经常接触不良,最后火了把丝杆锉了直接焊了个线,终于彻底解决问题。

楼主:
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3个小概率事件凑到了一块儿:焊片表面氧化,且完美地避开了螺杆,螺母镀层内部失效,

网友H:
请加上几片铜的菊花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加上几片铜的菊花垫片!

好漂亮的图片!这种垫片能更有效地防止接触不良。

楼主:
镀层内部出问题,诱发因素是测了个比较大的电流(500mA档打表了),再就是在螺母拧得比较紧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来。
仔细想想,镀层与螺母是不同的合金材料,因此有可能在电流下发生了某种反应,导致镀层与螺母主体之间的导电性变差。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都快疯了 。

测了个电流(超过0.5A)之后,故障突然重现了。

这个可以用真的WD40,有镀层的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以用真的WD40,有镀层的不可以,

我遇到的这个情况概率太小了,主要是镀层内部(外表看不到)有问题。
换了螺母后又测了几次比较大的电流,加上各种鼓捣,都没有再出问题

网友J:
这螺丝与接线片接触面很大,并且拧得并不松,有那么大接触电阻 实属意外,让人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螺丝与接线片接触面很大,并且拧得并不松,有那么大接触电阻 实属意外,让人想不到!

所以非常奇怪,只能归结为镀层内部问题了。迫不得已才更换螺帽,是想刨根问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