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调谐回差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3-04):
同一个电台,从低端往高端调台在800KC,从高端往低端调台在850KC附近,拉线也正常没有松弛,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拉线有弹性,正常

网友:
如果是拉线的,双联的调台轮松了,拧紧即可。
如果是尼龙条,可以抹点润滑脂试试。

网友:
差的多的话要怀疑可变动片与轴之间松动了,每种结构不同我不敢肯定,但我在941上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松动的话,通过侧面可以观察到(边转边看)。

网友:
也检查一下可变电容与转盘之间有没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