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2p3响了

楼主(2024-03-04):
历经了一个春节的思索,决定还是从新设计打板子。遂根据福老师的设计,使用一个14500电池,节省了一节电池的空间,前级的空间大了些,元件也不那么拥挤了,对我这种来说,安装容易些。使用了米兹中周,不容易坏。(223p用一段时间就咔咔响,坏了)刚刚安装响了,收到电台了,就是有一点。使用7133稳压管,提供3.3伏输出电压,锂电池不会过放。用扫频仪扫频到465khz的曲线后,电台声音小,弄不明白什么原因,后来试着调了双调谐中周,原来双调谐中周中频不对,调了一下,声音就正常了,大了。扫频难道有问题。不明白。明天再看看。

网友A:
漂亮!
我有过相似经历,扫频曲线对,声音不对,反而调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别人都是曲线对就全对,哪个环节导致偏差?抓半天脑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我有过相似经历,扫频曲线对,声音不对,反而调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别人都是曲线对就全对,哪个环节 ...

感谢,我感觉曲线怎么调都别扭,调的曲线太宽,明天传上来看看,

楼主:
昨天的扫频曲线是这样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怎么曲线调好了就声音小,双调谐中周调的不对?

网友B:
您的双调谐中周是预调的(每个单独调准465)还是后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双调谐中周是预调的(每个单独调准465)还是后调的?

后调的,看来是应该先调到46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调的,看来是应该先调到465

朋友的动手能力非凡!这么快就又出了新板,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的动手能力非凡!这么快就又出了新板,太棒了!

感谢,两年前我就用福老师的layout文件改版了一个博士618机壳的753双调谐中波机,能用14厘米磁棒和3寸喇叭,声音挺好听,而这个原版的机器我总也成功不了,也许是元件太密集了,太不好弄了,这次又改版2p3的双调谐,还是想弄一个出门方便携带的听耳机的中波机,算是了了一幢心事吧!

楼主:
这一次将福老师的米兹锂电版与双调谐版整合在一起,双联和变频级布局有点变化。试听https://tieba.baidu.com/p/89207115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的动手能力非凡!这么快就又出了新板,太棒了!

请问老师,收音机上用高频电容哪些好些啊,独石电容效果好吗,还是瓷片电容好,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调的,看来是应该先调到465

我从书上看到的对于双调谐的描述,自己总结出最好上机前单独调好(有条件封蜡固定第二个中周磁芯),理由是

由于三极管结电容随着工作点变动而变动,连上双调谐第一个的初级后第一个中周就发生偏调,这时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第一个中周再拧退磁芯一点点去观察扫频曲线的对称性,只通过检波输出或声音大小有可能比较模糊不易分辨,在不明晰的情况下调多了,则必然发生第一个中周与第二个中周再也不可能准确(在线)同步了,如果偏调不大还好,大了传输系数就低了;这时通过找声音最大或检波电压指示最大,方向应该是不清晰的。

以前看帖时有人说双调谐上机后俩中周分别向左和向右调偏一个对称的角度,由以上观点看,这是有待商榷的,理由:
1)双调谐正常的带宽是够用的且两边较陡选择性很好,分别对称跳开总带宽是加大了,但两边斜率就向着单调谐方向靠过去了,选择性下降;
2)俩中周中心频率拉开的话原有临界耦合系数变了,原来的描述也变了,完全是参差调谐的规律,与双调谐的矩形系数是不一样的。

如果两级中放三个中周全是单调谐,那么大家的偏调相差不大,调声音最大时的实际中心频率是基本一致的。

以上是个人认知,不一定对,仅供对照思考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收音机上用高频电容哪些好些啊,独石电容效果好吗,还是瓷片电容好,能推荐一下吗

朋友千万不要叫我老师呀。看朋友的帖子,真正是老师的,你才符合呢。都是坛友,要相互学习,都不是老师。
最近我恰好有一个帖子,专门把收音机要用到的电容,都详细地说了一遍。请朋友参考。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朋友指正。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387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千万不要叫我老师呀。看朋友的帖子,真正是老师的,你才符合呢。都是坛友,要相互学习,都不是老师。 ...

你这个帖子非常好,解答了长久以来我思考的中波机的各种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帖子非常好,解答了长久以来我思考的中波机的各种电容的问题。

谢谢朋友的喜欢这个帖子。写得不好,文字比较苍白些,直铺直叙的,可这些都是真内容,实功夫。理解后,对电容器在收音机里的使用,非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千万不要叫我老师呀。看朋友的帖子,真正是老师的,你才符合呢。都是坛友,要相互学习,都不是老师。 ...

两个双调谐中周并联的6.8p电容用云母电容稳定还是用瓷片电容稳定,还有就是米兹双联高端太高,在本振联并联了一个5p的电容,这个电容用云母电容稳定还是用瓷片电容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双调谐中周并联的6.8p电容用云母电容稳定还是用瓷片电容稳定,还有就是米兹双联高端太高,在本振联 ...

小容量的瓷片电容,也是相当稳定的,可用。当然如果有云母电容更理想,只是体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容量的瓷片电容,也是相当稳定的,可用。当然如果有云母电容更理想,只是体积大。

是不是双调谐2p3的电容除了以上电容以外,那些223、103、473、104、105等等都用cbb电容好些,除了电解电容以外,另外电解电容是不是用发烧电容好些?音频电容用涤纶电容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双调谐2p3的电容除了以上电容以外,那些223、103、473、104、105等等都用cbb电容好些,除了电解 ...

能用上更好更贵的电容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是自己精心制作,好的元件更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上更好更贵的电容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是自己精心制作,好的元件更养眼。

感谢你的热心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上更好更贵的电容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是自己精心制作,好的元件更养眼。

我把双调谐2P3的bg2和3的B和C级的2.2P电容加上了,但是不加没事,一加上就轻微啸叫,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双调谐2P3的bg2和3的B和C级的2.2P电容加上了,但是不加没事,一加上就轻微啸叫,不知怎么回事

这两只中和电容,能不加时,就不要加它。要用时,也不是一个指定值,其实际容量是需要在调整时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只中和电容,能不加时,就不要加它。要用时,也不是一个指定值,其实际容量是需要在调整时决定的。

那就好,我就不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的扫频曲线是这样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怎么曲线调好了就声音小,双调谐中周调的不对?

请问这是软件扫频?怎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