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双头type-c充电线,为什么只有一边是接D+,D-,CC线?

楼主(2024-03-04):
为什么另外一边不接通?虽然里面仍然是5条线,但可以在接头那里连通就可以,一边接触不良另外一边也可以通电。

网友A:
除了降低成本还能有啥原因。

网友B:
一端需要匹配电源,另一段不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降低成本还能有啥原因。

都是5条线有啥成本区别?只是在插头处连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端需要匹配电源,另一段不必。

电源和地两边都有接,只是D+,D-,CC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