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南天”来袭,各位怎么应对?

楼主(2024-03-04):
这几天南方大部分城市迎来最强“回南天”,潮湿的水汽严重地渗透至家居的每个角落,连电器也无一幸免,导致很多电器不能正常开户甚至严重损坏,我开了一天空调“抽湿”效果不是很明显,还有什么好招吗?

网友:
关门关窗,制冷或者加热

网友: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设备做,买台去湿机,不贵,用电好像也比空调少。看着几个小时就可以倒掉一桶水,感觉应该比空调去湿更管用。

网友:
制冷或抽湿是治表,把整个房间(包括家具)全部用空调或其他手段加热才是治本

网友:
本地回南天很少,但有一年回南天我上门拆开一台彩电修,显像管底下边缘有水滴下.

网友:
最难受的是,被窝里都是潮湿的

网友:
门窗紧闭,空调制热,取暖器打开

网友:
第一层最严重,搬到楼上去

网友:
关门闭窗,所有不吸水的表面一层水珠,所有会吸水的潮湿冰凉

网友:
居家的,完全关闭门窗;做生意的,只能逆来顺受咯!

网友:
回南天的时候,室内温度都不高,所以空调制冷效果不好,用除湿机就比较好,因为除湿机工作时,室内温度会升高。

网友:
当然是除湿机了。空调抽湿会让空气降温。空气如果抽掉水分的同时伴随降温,那么湿度不会减少多少,此时的感受就是阴冷阴冷的。而抽湿机抽湿时还加热空气,感受就好得多。我一到回南天都是整天关闭门窗开除湿机。

网友:
昨天出门忘记关厕所的窗,晚上开抽湿机一晚,厕所和厨房的墙还是水。

网友:
当时我也想备台抽湿机,带压缩机那种,但是看楼上的情况,作用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