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白猴焊锡丝,淘宝找不到官方自营店

楼主(2024-03-05):
怕买到假货,请坛友们给个链接或者店名。谢谢!

网友A:
我一直買這一家的焊錫絲,很好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1c602e8dNRQQ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買這一家的焊錫絲,很好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53ho5qk6783&id=43960509771&s ...

谢谢!看着挺好,就买这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買這一家的焊錫絲,很好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53ho5qk6783&id=43960509771&s ...

我一直也是买的这个,熔点低,好像含有松香的,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也是买的这个,熔点低,好像含有松香的,非常好用

朋友 这个焊锡的确好用   去年我在本地旧货市场一个老头卖的,老货,45元四卷正好一千克多点,并不知道这焊锡丝有多好用,只留了一断,剩下的一百多就卖了,有次焊东西,就用了留下的那一段,发现特别好用,焊点圆润光滑 流动性好,比我买的某邦,某纳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 这个焊锡的确好用   去年我在本地旧货市场一个老头卖的,老货,45元四卷正好一千克多点,并不知道这 ...

当时我买这个焊锡丝,也是论坛里哪个老师推荐的,忘了具体是谁了,现在我买了好几卷了,对我这种经常拆卸的来说,熔点低,很好把焊锡吸出来,而且焊锡不散,真是好东西。从闲鱼上买了一个成品2p3,想换个件吧,那焊锡,加多高温度,都不容易融化,根本拆不下来,腻味坏了

网友:
我买过不少焊锡丝,只要不是太便宜的,都不差的。

目前用的这款霞海焊锡丝,感觉不比猴牌差:

网友:
最近几天我焊了一台电子管四灯的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是五灯的,我用两只晶体二极管代替了6Z4,所以成了四灯机了。焊了一台机,竟然只是把烙铁架上长期堆积的散旧焊锡收集来用,还没有用完。这可是不知是什么品牌的焊锡,焊点也不知好不好,仅要求不要有虚焊就行了。结果,收音效果,还真的很不错的。
焊锡,只要不买到假货,要求不过高时,其实都还行。

网友:
我们经常的焊接,除了焊前的操作外,主要是掌握烙铁与焊点的接触时间。这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具有的能力。根据不同的焊点使用不同的时间,这是个技术活。

网友:
掌握不住焊接时间,就不会出好的焊点,不管用什么品牌的焊锡。

网友:
前几年价格低的时候,买了2卷alpha焊锡,爆好用,可以用一辈子,现在都涨价了

网友D:
白猴不错,后期买了两卷。某宝搜:白猴焊锡工厂自营店

网友:
只要不是特别廉价的焊锡丝,都好用,业余制作,要求没那么高;
便宜的焊锡丝里铅含量高,表现就是熔点高,焊起来费劲,冷却后焊点发乌,而且会腐蚀紫铜烙铁头。
但是对于业余焊线路板来说,都能用,焊完了也没发现和正品焊锡丝有什么不同,如果对于工业批量波峰焊回流焊,那肯定是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猴不错,后期买了两卷。某宝搜:白猴焊锡工厂自营店

谢谢朋友!找到这家店了,不过已经买了中亚0.8毫米250克的,白猴200克还是比中亚的贵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再搭车问一下,那种无铅无卤白色稀溜溜的助焊膏,哪个品牌物美价廉?我用它拆焊多脚芯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