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52B是啥器件?求助!

楼主(2024-03-05):
参数?用途?网上搜不到。谢谢!

网友A:
起码拍个图片看看。

================================================================
如果是TO220封装的话,大概率是:

d652b是NPN型低噪声大功率晶体三极管,在各种大功率音频放大电路中广泛应用。

d652b三极管参数:
极性:NPN
最大集电极-发射极电流(Ic):8A
最大集电极-发射极耐压(BVceo):120V
最大集电极-基极耐压(BVcbo):120V
最大耗散功率(Pm):62.5W
放大倍数(Hfe):30~150
封装形式:TO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拍个图片看看。

================================================================

谢谢!万分感谢!真的是万能的坛友!确实是那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拍个图片看看。

================================================================

应该要加散热片才能工作在那么大功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要加散热片才能工作在那么大功率吧?

大功率应用的时候,是要考虑散热片的。

网友:
D652B是达林顿NPN型晶体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