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疑惑

楼主(2024-03-05):
锂电池的疑惑?我的苹果手机电池已经鼓包,我把它换下来了,放在泡泡袋里,没想到它鼓得比之前还要鼓,我想不通了,不充电不用电,它为何鼓起来了呢?大家说说看,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
18650就不会鼓

网友:
亏电的电池鼓的更快

网友:
是的,锂电池亏电就会鼓

网友:
针扎放气

网友:
首先它亏电,不是没电,所以鼓包更快了,如果完全放没了电,一般不会鼓包了。但是再充电,立即就鼓。

网友:
寿命到了,鼓包了就别折腾

网友:
换新吧不安全了

网友:
有的用小电流mA级充电可以恢复。

网友:
别研究了 赶紧扔了

网友:
软包三元电池没有金属封装的磷酸铁锂电池好用,后者寿命长,前者寿命短

网友:
用了多年的12v电源包没电了,打开一看,3个软包锂电池,每个10000mah的,都鼓包了。取出来放气,重新充电放电两轮,有两个还有10000mah,另外一个只有2800了。网上重新买了一个相同的换上,都充满电接好保护板,已测试,两个还有10000mah的也不行了,放电不到一半就降低到2.5V,完犊子,丢到柜子里不玩了。

总结,旧电池没啥意思

网友:
电池长时间不用,要保持80%左右的电量存放,电量过低长期不用就会鼓包,如果是那种软包电芯,把外包轻轻戳个小孔放气(千万注意不要戳到里面电芯),然后小电流充电后就还可以使用

你之所以取下来放袋子里鼓的更厉害了,是因为它本身就欠了,取出来外部压力减小,当然鼓的更厉害了,放气后充点电就不会鼓了,但是不太建议放气后继续使用,锂电池存放时间过长(比如三年以上,好点的电芯可以五年)应该报废,哪怕它是新的

我爸就是舍不得旧东西,旧手机上拆下来的电池舍不得扔,都存着,我说他也不听,然我就偷偷给他扔了,锂电池的特点就是不耐存储,这东西制造出来就必须尽快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有10几年的手机电池还可以用在小电流放电的电器上例如厨房称体重秤等

长期存储不用的锂电池只能说是存在安全隐患,并非百分百会故障失效,所以锂电池电芯都是有存储年限的,锂电池也有使用寿命,这个寿命是以充放循环和使用时间两者共同判断,哪个先到算哪个,因此即便锂电池没有达到重放循环寿命,使用时间寿命到了也是建议弃用的,但这都是理论上的建议,根据存储环境和使用工况的不同,并非到达寿命就不能用了,只是不建议继续用

网友:
过放和过充都会析气吧

网友:
妥善回收处理了吧,换无二法。

网友:
建议,鼓包就快点处理掉,别折腾

网友:
鼓包的电池怎么处理比较好,直接扔垃圾桶里好像也不太安全,感觉到了垃圾清运车上也是易燃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