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P3用全桥整流电源接法

楼主(2024-03-05):
新手请教一下论坛大佬,我非常困惑。打算做一个直热管的1B2推2P3,2P3并管,双声道。用论坛立大佬的2P2电路改一下。

乙电用的是50W的110V的隔离牛全桥整流后,接了个电感,滤波后电压大概在120V左右。

甲电单独用了5W的6V变压器,用LM317调整到2.8V,接2P3灯丝。

此时问题来了,看电路是甲电负极接地,乙电负极给2P3串联个电阻提供偏压,这个电阻几百欧或者2K多欧,都严重发热,测得电压都是几十V。

全桥整流后的负极到地之间电压是160V,这是负电压,然后正电压是120V,给我整困惑了。负电压160V,接什么电阻接地都要承受160V电压,肯定发热啊。

那么全桥整流+灯丝电源,乙电负极到底怎么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是我不小心误把乙电正极无意中接地了,所以才导致的。现在解决了。哈哈哈看来还得仔细点。 ...

解决了就好 ,有时候自己做东西就是灯下黑

网友B:
呵呵!!楼主遇见做梦党了!就是那种使用免费模拟软件模拟出来不靠谱的图,也不进行实际装机测试的!最笨的理论方法乙电负极接地呀!灯丝悬浮利用电容交流接地!拧过来可能电路会产生自激振荡!灯丝只是为阴极提供加热电源,参与放大的是乙电!把乙电悬浮,加热的接地违反电路设计常识!这又是大聪明的脑洞大开漏气了

网友C:
你画个现在的电源电路图,a包括2p3。

网友D:
实际供电参考地为0V,乙电已经有了,虽然120V稍高。

所谓的甲电其实是个参考地为0V的正负电源,把5W小变压器的输出用半波整流滤波,然后用LM317-LM337做成+-3.5V的电源就行了。

猜测原来的设计可能是6.3V有中间抽头的,整流滤波之后差不多就是+-3.5V

网友E:
负偏压是带电流负反馈的,设计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画个现在的电源电路图,a包括2p3。

您好,我的困惑是,看过很多直流管的电路图,乙电负极都不是接地的,是给电子管一个偏压,都是甲点负极(大多是电池)接地。可是功放管需要的负电与地之间有很大的电位差啊,接上电阻严重发热发烫,冒烟。。。到底该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供电参考地为0V,乙电已经有了,虽然120V稍高。

所谓的甲电其实是个参考地为0V的正负电源,把5W小变 ...

不知道怎么接好了, 2P3的4脚那里的电压是好几十V,根本做不到-7V,电阻分压承受了-160V的电位差,电阻用过600多欧的,发热冒烟,用2.2K的3W电阻,也发烫,电压是好几十V。

请教到底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偏压是带电流负反馈的,设计是合理的

您好,我是不明白全桥整流后的乙电负极该怎么接2P3的电路才算正常?

乙电负和甲电负(接地)之间有-160V,电位差,乙电负极如果直接接地,会让电源变压器严重发烫,约等于短路。如果接个电阻再接地,那个电阻会严重发烫。

网友F:
-160v?哪来的?

网友F:
大概率你接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0v?哪来的?

乙电110V交流全桥整流后的负极,不接地,就是-160V啊,我看了很多直热管的电路图,乙电负极都是不接地的,接地的是甲点负极。那么势必会造成乙电负极对地有很高的电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率你接错线了。

接错线是不可能的,因为用的是 全桥整流硅堆,LM317也是买的现成的模块,照着线接就是了。

楼主:
看这个电路图,我画红圈的地方,那里接入的是乙电负极,对地电阻400多欧的,这里的电压肯定是 负90V,为什么是-3.5V呢?
查了手册,2P3这里的偏压应该是-7V,那我如何得到-7V?我换了2K多电阻,偏压是-40多V,电阻严重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供电参考地为0V,乙电已经有了,虽然120V稍高。

所谓的甲电其实是个参考地为0V的正负电源,把5W小变 ...

我查阅了很多帖子,大家都在说,2P2/2P3这种管子,用隔离变压器提供高压,用LM317给灯丝供电,但是到处找不到 全桥 甲— 和乙— 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画个现在的电源电路图,a包括2p3。

我查到了原作者的电源是这样的,是一个电源牛的两个绕组。可是我用的110V隔离牛,只有一个110V输出,我只能用另外一个变压器给LM317调整到灯丝电压供电,那么两个电源的负极之间是有电位差的,不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乙电110V交流全桥整流后的负极,不接地,就是-160V啊,我看了很多直热管的电路图,乙电负极都是不接地的 ...

哦~不接地就是-160V啊?对不起!俺看错了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不接地就是-160V啊?对不起!俺看错了你说的对。

该如何接呢,如果按大佬的电路,2p3偏压电阻那里要承受 -160V高压,电阻受不了,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该如何接呢,如果按大佬的电路,2p3偏压电阻那里要承受 -160V高压,电阻受不了,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 ...

你再检查下。既然你接的没问题是不是线路哪不对?再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再检查下。既然你接的没问题是不是线路哪不对?再查下。

您知道怎么接么?

即便用无线电杂志上给的电路,即便甲电用电池,还是解决不了我的疑惑,甲电负极与乙电负极之间有电位差,无论接什么偏压电阻,都要承受这个电位差带来的发热,除非电压差低,如果高到160V,那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知道怎么接么?

这个要是有实物摸索一下还能接,看图就不会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接好了, 2P3的4脚那里的电压是好几十V,根本做不到-7V,电阻分压承受了-160V的电位差,电阻用 ...

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D:
21楼的草图有误,得到负电源的稳压应该用LM3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楼的草图有误,得到负电源的稳压应该用LM337

以前的电路图没有LM337的时候怎么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意思吧。

看懂了。您的意思是,2P3的偏压不是电阻分压获得的,而是专门提供的负电压是吧

楼主:
这图就是论坛上一个老师的作品,他的乙电负极没有接地,到2P3那里是负3.5V,实在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懂了。您的意思是,2P3的偏压不是电阻分压获得的,而是专门提供的负电压是吧

    以前的电路负压有时候是通过把主回路(乙电)通过一个电阻接到电源的负极,然后利用在这个电阻上的压降产生一个负电压,这种方式现在基本不用了。

    您说的是大约这个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电路负压有时候是通过把主回路(乙电)通过一个电阻接到电源的负极,然后利用在这个电阻上的压 ...

感谢。理解您发的图。但是看了很多电路,都不是这样的啊。

甲电负不接地,接直热管的偏压电阻。

举个例子,这个电路,我画圈的地方,是不是负67.5V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意思吧。

今晚按您说的我试试,换个双12V的变压器,两个次级接两个LM317模块,一个调成+2.8V,一个调成负7V,中间接地。

楼主:
110v隔离牛输出全桥整流后就是160V,乙电负极不接地,甲电负极接地,那么乙电对地就有负160V的电压。因为我用了两个变压器,灯丝的是另外一个6V5W的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理解您发的图。但是看了很多电路,都不是这样的啊。

25楼上面图上的R6,就是我在26楼的那个电阻,根据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是-3.5V,R6的电阻值是425欧姆,可以推知2P2的供电电流大约是8.23MA。

您画圈的地方不是-67.5V,应该是负电压,至于负多少,要看圈内电阻的大小和乙电的电流,具体计算就是二者的乘积。

以上两个图的标注电压,都是参考“地线”为零电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晚按您说的我试试,换个双12V的变压器,两个次级接两个LM317模块,一个调成+2.8V,一个调成负7V,中间 ...

嗯,我看您在1楼发的图中,2P2的灯丝采用+2.4V供电,同时采用栅负压为-3.5V的工况,您可以把2P2的栅负压也调整在大约这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楼上面图上的R6,就是我在26楼的那个电阻,根据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是-3.5V,R6的电阻值是425欧姆,可以 ...

25楼的电路是一个3.2V给灯丝,一个90V给2p2,我测得电阻那电压是对地负160V,电阻烧毁冒烟。只不过我和他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两种电压是一个变压器的两个绕组,我是用了两个变压器的才导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我看您在1楼发的图中,2P2的灯丝采用+2.4V供电,同时采用栅负压为-3.5V的工况,您可以把2P2的栅负压 ...

我现在用的是2P3,2P3电压是135v,偏压是-7V。这个负7V头疼死了,接那个电阻,严重发热,对地是-160V。那个人的电路图,也是两个电源,偏压3.5v是靠电阻分压获得的,但是我怎么得不到那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我看您在1楼发的图中,2P2的灯丝采用+2.4V供电,同时采用栅负压为-3.5V的工况,您可以把2P2的栅负压 ...

您帮我看下我的疑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帮我看下我的疑问

上面三个疑问,都应该归结为一点:所有的电压测量,都是参考“地线”为0V电压的,您再仔细想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在您1楼的图上,灯丝供电的甲电是有接地的,但是乙电就没有接地,是通过了R6接地的。
你是陷在没有找准“参考零电位”的怪圈里面了。

网友G:
这样接乙电的回路只能靠红圈电阻,一般要经灯丝作为回路,可能少接一根到7脚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三个疑问,都应该归结为一点:所有的电压测量,都是参考“地线”为0V电压的,您再仔细想一下就明白了 ...

我不是这个意思。

电阻严重发烫冒烟,相当于-160V对地,这个电压全加到这个电阻上了。按论坛上别人的电路图,也是一个道理,那个电阻对地要承受-90V的电压。

不太理解,为什么会发烫冒烟,无法使用。那个电路图是400多欧电阻,我换了3W的2.2K电阻还是发烫,太难理解了,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接乙电的回路只能靠红圈电阻,一般要经灯丝作为回路,可能少接一根到7脚的线。

您是针对电路图说的吗?我看很多电路图都是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三个疑问,都应该归结为一点:所有的电压测量,都是参考“地线”为0V电压的,您再仔细想一下就明白了 ...

上面三个疑问,都应该归结为一点:所有的电压测量,都是参考“地线”为0V电压的,您再仔细想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在您1楼的图上,灯丝供电的甲电是有接地的,但是乙电就没有接地,是通过了R6接地的。

——————该电路图,R6那里标了3.5V,这是2P2栅级偏压,是它的工作点。我这么接,为什么R6那里是-40多V,R6严重发烫到冒烟?R用过2.2K的电阻。。。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是这么接的啊。乙电负极串联电阻接地,甲电负极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三个疑问,都应该归结为一点:所有的电压测量,都是参考“地线”为0V电压的,您再仔细想一下就明白了 ...

别着急,自己画个图,慢慢想想。比如您身高1.72米,那是参考的脚底所在平面。但是如果相对您的肩高,您的身高不过是0.2米左右。。。。。。

还是那个话题,您说的电压是参考的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着急,自己画个图,慢慢想想。比如您身高1.72米,但是相对您的肩高,您的身高不过是0.2米左右。。。。 ...

您好,我不着急,就是困惑死了。我不是纸上谈兵,是具体搭棚焊接的时候,那个R6偏压电阻冒烟了。

刚才我搜了下论坛,看到版主有一个回复,您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图就是论坛上一个老师的作品,他的乙电负极没有接地,到2P3那里是负3.5V,实在不明白。

2P3的屏流通过R6流回乙电负极,方向是从地流向乙电负极,所以R6上端对地电压就是负的屏流乘以425欧,要达到-3.5V屏流+帘栅流要达到8.2mA,这里的-3.5V指对地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着急,自己画个图,慢慢想想。比如您身高1.72米,那是参考的脚底所在平面。但是如果相对您的肩高,您 ...

我刚才用自己的电路测了一下,乙电负极是-160V,甲电负极接地。。接地的意思就是 机器底板是金属的,甲点负极接外壳,那么乙电对外壳就是-160V,我用一个240欧的水泥电阻接上,都能看到电火花,感觉有点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不着急,就是困惑死了。我不是纸上谈兵,是具体搭棚焊接的时候,那个R6偏压电阻冒烟了。

刚才 ...

R6冒烟是可能的,算算R6的功耗,3.5V的电压,425欧姆的电阻,欧姆定律能算出来。。。。。实际的功耗大约是0.3W。至少要用1W的电阻,只是在正常工作的条件下估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用自己的电路测了一下,乙电负极是-160V,甲电负极接地。。接地的意思就是 机器底板是金属的,甲 ...

别说了,您说的-160V,就是还不知道哪里是众多电压测试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3的屏流通过R6流回乙电负极,方向是从地流向乙电负极,所以R6上端对地电压就是负的屏流乘以425欧, ...

原电路是2P2的,阳极电压是90V,电阻是400多欧。我用2P3,阳极电压120V,电阻用2K多还是发烫。。。。。而且电压不是几伏,是负几十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用自己的电路测了一下,乙电负极是-160V,甲电负极接地。。接地的意思就是 机器底板是金属的,甲 ...

地是个相对的概念,你这个图中,假设甲电负极作为地,也就是0电压参考点,那么所有其他电压,都要基于这个0参考点来测量,信号也是基于这个0参考点输入输出的,你这个图中,乙电的负极是通过R6接地的,实际上就是26楼的电路,这种电路是电池管机常用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电路是2P2的,阳极电压是90V,电阻是400多欧。我用2P3,阳极电压120V,电阻用2K多还是发烫。。。。。而 ...

你量的是R6两端的电压还是还是一端的,原机是2P2的,你换回2P2试试,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说了,您说的-160V,就是还不知道哪里是众多电压测试参考点。

乙电负极对地是-160V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用自己的电路测了一下,乙电负极是-160V,甲电负极接地。。接地的意思就是 机器底板是金属的,甲 ...

你仔细检查,是不是有接错的地方,按理说R6相当于功放管的自给偏压电阻,和阴极自给偏压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是个相对的概念,你这个图中,假设甲电负极作为地,也就是0电压参考点,那么所有其他电压,都要基于 ...

就是甲电负极接地,是0点位。乙电负极对地电压是-160v,通过电阻接地,这个电阻到2K多也是严重发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电路是2P2的,阳极电压是90V,电阻是400多欧。我用2P3,阳极电压120V,电阻用2K多还是发烫。。。。。而 ...

    上面不是说过了么?难道您以为这个R6是随便选取的么,是根据乙电的电流和这个电阻的数值,来决定了输出管的栅负压,您用的是2P3,那就应该查一下在这个屏压下2P3的栅负压是多少?
    又想起之前的回帖,这么说有点扯淡,现在的器件和技术完全没有必要利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偏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甲电负极接地,是0点位。乙电负极对地电压是-160v,通过电阻接地,这个电阻到2K多也是严重发热。。

我怀疑你的电路有接错的地方,只能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乙电负极对地是-160V啊

如果真是-160V,那是您的乙电电源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检查,是不是有接错的地方,按理说R6相当于功放管的自给偏压电阻,和阴极自给偏压是一样的

我先不接电子管,就是我画的图这样子,乙电-160V,接个几百欧到2K电阻到 甲点负极,这个电压差是160V,电阻严重发热,我不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是-160V,那是您的乙电电源接反了。

没有接反啊

网友:
别着急,先喝点酒,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明天真有可能想透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看到乙电串电阻的事情,但是可能还有仔细想到底为什么串电阻,在10多年前我在本坛发过一个47B耳放的帖子,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不过,我用的是稳压管替代的电阻,不管电流大小,这个栅负压就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不是说过了么?难道您以为这个R6是随便选取的么,是根据乙电的电流和这个电阻的数值,来决定了输 ...

哪应该怎么偏压呢,就像您之前回复的那个图,用两个LM317么?那就合理了。我感觉以往的收音机电路图,自偏压如果电压差过大,那个偏压电阻会发烫,有点浪费电能,没效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应该怎么偏压呢,就像您之前回复的那个图,用两个LM317么?那就合理了。我感觉以往的收音机电路图,自 ...

你能指望100年前的电路能整流输出+-6V的电压?还是能指望那时候能用晶体管的PN结压降来制造几个0.65V的压降?
现在看似合理的电路,就是为了解决多年前因为没有合适的器件应用问题,简单有效才是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指望100年前的电路能整流输出+-6V的电压?还是能指望那时候能用晶体管的PN结压降来制造几个0.65V的压 ...

那就是说明以前物资紧缺,电路上能省就省,以前的电路需要改进了。

用两个LM317就解决了是不,也方便调整,想要多少V就多少伏,而且模块很便宜,比电子管便宜多了。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应该怎么偏压呢,就像您之前回复的那个图,用两个LM317么?那就合理了。我感觉以往的收音机电路图,自 ...

如果仔细的考虑应用就知道了,正电压是给灯丝用的,电流应该大一点而且力求稳定。
但是负电压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给栅极用的,电流很小,即使不用稳压也挺好。
顺便说一下,我已经更正了,如果负电压需要稳压,应该用LM337而不是LM3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的电路有接错的地方,只能是这个原因了

甲电全桥整流后,正极就是正160V,负极没接地就是-160v,相当于甲电负极接地,两者就差160V,偏压电阻功率小了就发热对吧,如果是用老的电路67.5V,估计发热不严重,还有很多人用12V,把电压提到100多V以上,这个偏压电阻的问题就凸现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明以前物资紧缺,电路上能省就省,以前的电路需要改进了。

用两个LM317就解决了是不,也方便 ...

对啊,现在器件发展的这么迅速,如果同样能达到目标,就没有必要用“特异手段”了,虽然应该认识到这种手段里面透露着那么多的聪明,那么多的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仔细的考虑应用就知道了,正电压是给灯丝用的,电流应该大一点而且力求稳定。
但是负电压就没有必要 ...

不是,我的困惑是,用三端可调稳压可以,用电阻分压也可以。但是如果不用稳压,接电阻,发热发烫。。。冒烟了。。。所以我才怀疑电阻偏压的合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楼的草图有误,得到负电源的稳压应该用LM337

感谢。我又回头看了一下,那我就去买lm337。。按您的这个电路,我觉得应该完美解决栅极偏压。。然后甲电中间点接地,乙电负极接地,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又回头看了一下,那我就去买lm337。。按您的这个电路,我觉得应该完美解决栅极偏压。。然后甲电 ...

对,按照电压跟别供应的原则,把甲电、乙电、偏置电压,分开对待,试验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是针对电路图说的吗?我看很多电路图都是这样接的。

噢,是2P2是这样接。把管子取下,验证一下接线有没有错,没有接错的话管子就可能有问题。

网友H:
你肯定接错了线了,另外2P3灯丝是可以并联使用的,你把甲电调整到1.4V和1B2共用即可,对于1B2如果你抄那些电池式收音机的线路的话,其实声音不咋样,负载电阻那么高,1B2屏压只有十几伏,所以为了提高屏压,那么1B2电源电压实际上也可以和2P3公用,2P3单管就能输出0.7W,用纸盆喇叭就很吵了。好好检查一下接线吧,我当时做的五灯机末级就让我改成2P3了,输出非常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肯定接错了线了,另外2P3灯丝是可以并联使用的,你把甲电调整到1.4V和1B2共用即可,对于1B2如果你抄那些 ...

我都没接管子,不可能接错,只是电源牛乙电整流滤波后,乙电负极与甲电负极之间电压是-160V,甲电负极接地,乙电负极对地接个电阻,严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噢,是2P2是这样接。把管子取下,验证一下接线有没有错,没有接错的话管子就可能有问题。

我都没接管子,不可能接错,只是电源牛乙电整流滤波后,乙电负极与甲电负极之间电压是-160V,甲电负极接地,乙电负极对地接个电阻,严重发热。。。。。

楼主:
还是没有完全解决疑惑。。。

网友:
怀疑一下C13电容,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没接管子,不可能接错,只是电源牛乙电整流滤波后,乙电负极与甲电负极之间电压是-160V,甲电负极接 ...

感觉没接管子就更说明接错了~接错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完全解决疑惑。。。

疑惑就是你接错线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都没接管子,不可能接错,只是电源牛乙电整流滤波后,乙电负极与甲电负极之间电压是-160V,甲电负极接 ...

栅负压阴极电阻发热说明必然有电流通过,不插电子管理论上应该没有电流通过,因为电子管是唯一通路,所以先看看接线,或者重新接一次,检查各个元件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没接管子,不可能接错,只是电源牛乙电整流滤波后,乙电负极与甲电负极之间电压是-160V,甲电负极接 ...

没有接管,在R6上有相当大的电流,那肯定有接错的地方,细细排查,包括滤波电容等。

网友I:
我来分析负160V的来历:
R6拿掉了,B+通过负载接地了,B-对地就是负160V了。
R6二端的电压是由B电电流产生的,R6阻值越大,二端电压就越大,电路设计值为425欧姆,只有当B电电流为8毫安的时候二端才是3.5V,否则就说明电路有问题了。
在断电情况下,测量一下B+对地电阻,应该就能找到问题所在。
不能说因为R6二端有160V ,才使R6烧了,是R6烧了才有160V电压出现。
可以把R6阻值减小到43欧姆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来分析负160V的来历:
R6拿掉了,B+通过负载接地了,B-对地就是负160V了。
R6二端的电压是由B电电流产 ...

楼主说没接管子就是说你图里的负载电阻不存在。这时通电烧R6那接线必然是有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没接管子就是说你图里的负载电阻不存在。这时通电烧R6那接线必然是有错误的。

我这个”负载电阻“是广义的,包括电路接错,元件损坏产生的电流,如果管子拔了还烧R6,就说明B+还有电流流出,肯定有问题。
输出变压器要查一下,有可能初级碰铁片了。

网友J:
不插管子时的电压分析:

网友:
不接电源,只看功放部分,乙电正极对地电阻无穷大;乙电负极对地电阻425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不接电子管,就是我画的图这样子,乙电-160V,接个几百欧到2K电阻到 甲点负极,这个电压差是16 ...

你这样测量没有意义,因为上面和下面是电气隔离的,所以以下面的地为基准测量上面的电压时,这个电压是多少取决于空间耦合的电场强度,所以你测量乙电负极是-160V,实际上接入电路后,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接管子,乙电正极是没有回路的,R6上也就没有电流,这时候如果烧R6,只能说明你电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栅负压阴极电阻发热说明必然有电流通过,不插电子管理论上应该没有电流通过,因为电子管是唯一通路,所以 ...

抛开电子管,就是这么个电源电路,电阻发热很烫,不是很理解。您看看?

乙电负极对甲负极空载电压-171V,加上R6-160V。管子和其他线路还没有焊接,只是个电源部分。没有接错,没有短路,没有漏电,甲乙变压器都是新买的。整流桥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插管子时的电压分析:

甲电负极没接地,怎么是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测量没有意义,因为上面和下面是电气隔离的,所以以下面的地为基准测量上面的电压时,这个电压 ...

上面下面不是完全隔离的,甲电负极接金属机壳,乙电负极通过R6对地金属机壳是-160V,有电压有电阻,自然有电流就发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抛开电子管,就是这么个电源电路,电阻发热很烫,不是很理解。您看看?

你这真的是奇了怪了 ,这样接那个2.2k电阻上应该是没有电流的,如果有电流,你检查变压器初次级绝缘是否有问题,或者在甲电正极串电流表看甲点正极是否输出了电流,看这样子疑似甲电正极对地存在短路或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真的是奇了怪了 ,这样接那个2.2k电阻上应该是没有电流的,如果有电流,你检查变压器初次级 ...

在某宝新买的变压器,没问题啊。理论是理论,实际操作真的和想的不一样。。很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某宝新买的变压器,没问题啊。理论是理论,实际操作真的和想的不一样。。很困惑。。

从你的现象分析,只有这种情况时符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抛开电子管,就是这么个电源电路,电阻发热很烫,不是很理解。您看看?

你测下桥块正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抛开电子管,就是这么个电源电路,电阻发热很烫,不是很理解。您看看?

就是这点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某宝新买的变压器,没问题啊。理论是理论,实际操作真的和想的不一样。。很困惑。。

你现在只做了电源,所以就按照只接电源的情况分析
1.乙电负极通过一个2.2k电阻接地
2.乙电负极对地呈现-160V电压,也就是说2.2k电阻上呈现160V电压,电阻上电流72mA
3.因为乙电负极对地是负压,所以电阻上的电流是流回乙电负极的
4.能够流回乙电负极的电流,必然是从乙电正极流出的

根据以上现象推测,乙电正极对地存在漏电,而且电流比较大,我观察到你的扼流圈用的是一个镇流器,金属外壳,直接固定在底板上的,检查这个镇流器线圈和金属外壳之间是否漏电

网友I:
这个时候测一下乙+是几伏,肯定不是120伏了,估计只有十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时候测一下乙+是几伏,肯定不是120伏了,估计只有十几伏。

楼主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抛开电子管,就是这么个电源电路,电阻发热很烫,不是很理解。您看看?

       这个甲地对乙地有170V的现象,这有一个可能,就是甲电正极8V端与乙电正极有一定的联接才会引起。断电后测量甲电8V端与乙电+极的电阻值,如无阻值再用二极管档,表笔交换测二次,这样测能知是否有二极管接在其中。另外变压器是单只还是二只?

网友:
这么个简单的事情还在折腾呢.......就现在的器件水平来说,获得一个负栅压已经很简单了,不用非得要套公式的操作。当然,如果是受限手头的元器件,那就是另外的意思了。

网友K:
围的错误的或者不恰当的电源电路在打转,增加一组负压不难。

补充内容 (2024-3-7 11:45):
围的错误的应更正为围着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围的错误的或者不恰当的电源电路在打转,增加一组负压不难。

这个用法直流机四五十年代就有成熟的应用。技术上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遇见做梦党了!就是那种使用免费模拟软件模拟出来不靠谱的图,也不进行实际装机测试的!最笨的 ...

一针见血,明白人,哈哈。

网友:
典型的基础不牢不说,还太机械,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遇见做梦党了!就是那种使用免费模拟软件模拟出来不靠谱的图,也不进行实际装机测试的!最笨的 ...

是我接错了,倒不是模拟软件做出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呢~~~~~

谢谢热情回复,是我接错了,不小心把乙电正极接地了。那个搭棚的一个焊片底下有个铜柱接地,没注意到,昨晚检查才发现。哈哈哈,是我错了,还质疑。哈哈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时候测一下乙+是几伏,肯定不是120伏了,估计只有十几伏。

谢谢热情回复,是我接错了,不小心把乙电正极接地了。那个搭棚的一个焊片底下有个铜柱接地,没注意到,昨晚检查才发现。哈哈哈,是我错了,还质疑。哈哈哈解决了。是我的问题,感谢老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只做了电源,所以就按照只接电源的情况分析
1.乙电负极通过一个2.2k电阻接地
2.乙电负极对地呈 ...

谢谢大佬回复,是我不小心误把乙电正极无意中接地了,所以才导致的。现在解决了。哈哈哈看来还得仔细点。是我的错。。

网友L: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引得众大佬盖了100多层楼,真是:小题大作了。不过也普及一些基础的知识,一直关注这个帖子,咋看也让我起了疑心,因为我正好也在使用二极管全波整流做一个四灯机,6.3v一端接地(同一个变压器)难道这种方法不成?因为楼主信誓旦旦的说了几次没接错线,我赶紧翻翻以往的帖子,发现在2008年白版就详细的就一张图解释过用二极管整流时的接地方式和地线走向,我心里就有底了,结论认为肯定是楼主接错线了,不过这个结论需要楼主自己找到问题点。楼主说了,我也就释怀了,不过我的变压器还没到手,还没有实际验证,希望我的顺利,以往我都是用电子管做整流,对二极管有一种抵触的情绪,感觉很危险,非常容易烧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引得众大佬盖了100多层楼,真是:小题大作了。不过也普及一些基础的知识,一直关注这个 ...

哈哈,以为没接错线。结果是搭棚的一个焊点,那个焊点刚好是铜柱固定在底板上,没注意把甲电正极接地了,哪怕没插管子也不行,这个只能自己反复检查了。大家都说的接错了,哈哈,以后虚心点,理论不可能的事情,现实的问题也不可能凭空出现。谢谢大家的回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有时候自己做东西就是灯下黑

谢谢指导,真的是困惑了好几个晚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真的是困惑了好几个晚上

空载时有负必无正~有正就无负啊。就是测两个点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抛开电子管,就是这么个电源电路,电阻发热很烫,不是很理解。您看看?

这都让人觉得神奇,乙电对甲电还有负170多,这必然有漏电,乙电负极对甲电负极的负压是建立在电子管通电有电流流过阴极电阻实现的,加上电阻以后变成160多,匪夷所思啊,电阻还在不接管子的情况下发热严重,我用自制逆变器带收音机都没遇到这么神奇的故障,那玩意儿比这个单纯的变压器电源可复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