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的火零之间的绝缘电阻大概是多少?

楼主(2024-03-05):
昨天锅插电源的时候电源头崩了, 然后我先测了一下负载状态的电源线, 发现火和地有轻微短路(用绝缘表测的),线肯定是有问题了。 然后又测了一下250V负载下的电饭锅端火和零,发现电阻阻值很小,显示0.0M(这表没法显示再小的阻值),现在换了线也不敢插了,。 请教一下大家正常电饭锅这阻值都是很小的吗?

网友:
有问题漏保会跳电,不跳电就是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您的语言描述有问题,所以我没过多的去分析文字下真实的含义。
对于电饭锅,如果是老式的那种没有电子控制部分,无论零线还是火线,对外壳的电阻应该都是百兆以上的阻值,因为内部没有任何连接。

对于有电子控制电路的电饭锅,开关电源上有Y电容,直流电阻也应该是百兆以上,不过接交流电后中点不一定是0

还是要重申一下,实在是不知道楼主的语言在描述什么,最好把语言整理一下再发出来。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叫250v负载下的火线和零线电阻?
普通电饭锅是电热丝加热的,一个700瓦功率的电饭锅其电热丝阻值在70欧左右。老式电饭锅结构简单,能直接测量出火线和零线的阻值,微电脑式的不好量吧。

网友:
用功率倒推一下

网友:
估计是电源线插头处经常挺拔,里面的线破损短路了,换上新的线就好了。

网友:
只有绝缘表(摇表),没有万用表?

网友:
机械电饭锅,在工作状态两线之间的电阻50欧姆(功率不同,电阻不同),保温状态400欧姆-2000欧姆。
电脑型,电脑供电用工频变压器的,两线之间电阻1000欧姆左右(待机变压器初级的电阻)。
电子变压器的待机状态,零火线之间应该大于兆欧以上,(刚刚测量2个九阳,一个6兆欧左右,另一个1022千欧)

网友:
摇表是用来测“火地”之间和“零地”之间的绝缘电阻的,只要不小于0.5M欧就行,楼主第二步测“火零”之间的电阻就不正确了,因为火零之间的负载电阻只有几十欧,这么小的电阻摇表分辨不出(就像用大磅秤称一颗黄豆),只能用万用表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 我大概懂了, 一会就试试。 我是那种老式的电饭锅。

网友(2024-05-15):
换一个好一点的数字万用表就啥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