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这个型号的磁带随身听收带轮

楼主(2024-03-05):
闲鱼买的TOSHIBA东芝KT-AS1磁带随身听,少个收带轮,在这求一个或者有没有代用方案?谢谢

网友A:
其它旧机器拆,许多可以通用的

网友B:
没有解决方案,这个机芯的通病,它除了飞掉收带轮之外,里面的一个弹簧也跟着飞掉了

网友C:
咸鱼上再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旧机器拆,许多可以通用的

不知道哪个机型通用,这机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解决方案,这个机芯的通病,它除了飞掉收带轮之外,里面的一个弹簧也跟着飞掉了

谢谢啦!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再买一个

贵啊……谢谢

网友D:
这个轮子好配,过载弹簧不大好搞,实在不行只能找个类似的,或者用铁丝绕一个后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轮子好配,过载弹簧不大好搞,实在不行只能找个类似的,或者用铁丝绕一个后淬火

铁匠活都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轮子好配,过载弹簧不大好搞,实在不行只能找个类似的,或者用铁丝绕一个后淬火

轮子好配到哪配能说说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匠活都整出来了

经常干,弯个小弹片,绕个小弹簧什么的,不在话下。
那个收带轮,VS和AS的通用,甚至可以弄个廉价单放机或者复读机的替代,就是心里可能有点不舒服,外观上有些差异。
如果要买,在某宝搜“收录机芯收带轮”,广东潮州、揭阳生产的,快把两块钱,回来拆一下,只要这个头就行。

补充:
这种普通随身听的似乎不能代用,看看我下面回复的,超薄机芯的可以。
图片是使用微距拍摄的,拍的是我的松下机芯。

网友D:
我发现似乎超薄机芯的都可代用,你看看和我的松下机芯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似乎超薄机芯的都可代用,你看看和我的松下机芯是不是一样?

发给你帮改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似乎超薄机芯的都可代用,你看看和我的松下机芯是不是一样?

接近又不太一样,能装上吗?内部结构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近又不太一样,能装上吗?内部结构一样吗

超薄机芯的应该都差不多。
实在不行买个廉价的超薄机型练手顺便拆换,7788上东芝廉价机型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薄机芯的应该都差不多。
实在不行买个廉价的超薄机型练手顺便拆换,7788上东芝廉价机型几十块钱。

这个机是加厚的不是超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是加厚的不是超薄的

这种带着磁带翻盖的,都算薄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带着磁带翻盖的,都算薄型的。

闲鱼看到个东芝普通随身听,帮看下箭头所指的能用吗?

网友E:
我有一台RS1,就是成色不好、功能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闲鱼看到个东芝普通随身听,帮看下箭头所指的能用吗?

大概率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好不好拆,我没拆过。如果长了倒是有办法,砂纸上蹭就行了

你的机器是自动返带的吧,就是可以自动两面播放?如果是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用,如果价格不高,可以弄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RS1,就是成色不好、功能不正常

把那个拆了卖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好不好拆,我没拆过。如果长了倒是有办法,砂纸上蹭就行了

你 ...

是自动反带,你这钳工厉害啊,砂纸又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自动反带,你这钳工厉害啊,砂纸又出来了

你没见我磨磁头呢,光滑的很,磨完用了一年多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见我磨磁头呢,光滑的很,磨完用了一年多才换。

十级技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RS1,就是成色不好、功能不正常

或者当配件机便宜给我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或者当配件机便宜给我吧

加我微信253912296,晚上回去给你照片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我微信253912296,晚上回去给你照片先看

加了请通过

网友:
复读机上应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