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帖:一个OTL电路图

楼主(2024-03-05):
网上找了一个,
然后做了改进,
又做了改进;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电流伺服这个词太高大上了。
输出级的偏置电压需要温度补偿。具体的做法就是把D2~D5贴到输出管上做热耦合。具体贴几个根据实际调试情况确定。
另外在T5与T6的基极之间跨接一只220Ω的电阻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D2~D5贴到输出管上做热耦合有点复杂。
加个220的电阻倒是可以一试。
谢谢!

人家优秀方法您又怕怕个"有点复杂"

替您出主意都很受气

告诉你;我当客户服务技师,遇到一个耳朵十分利害的音乐家,别的同事修了多次的机都被他退回

要求重修,最后机器到我手上,我就把本贴19贴中的园圈中的管子变成双管并联,并用万能胶各贴

在输出功放N管和P管上每管一个,用以控从低温到高温的恒流.结果合音乐家心意.

只有这样才能止住客人多次寄机回修,因这台功放的多次往返寄费己是机子价钱多倍,不想尽办法满足

这位音乐家耳朵,他还不知要寄功放回厂多少次

楼主:
再次感谢指导我的坛友!
最终的电路图见下:

网友B:
复合管前级静态电流太小导致输入阻抗太高影响推动功率,建议上下复合管射极至中点各接个220欧电阻,这样静态电流可达3ma左右,输入阻抗下降β值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图里用了2个横流源。

1楼的恒流源得益于加了2SK30这个恒流源,在电源电压变化时,恒流源的恒流值稳定性略有优势;6楼恒流源则得益于负反馈环,实际工作时其交流阻抗更高。

网友A:
恒流源复杂了。用二个2N5551和二个电阻做恒流源可以减少二个元件。

网友C:
那个图是对哪个图的改进,改进的过程和原理?我该向楼主学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图是对哪个图的改进,改进的过程和原理?我该向楼主学习请教。

后2个彩色图是对第一个的改进。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复杂了。用二个2N5551和二个电阻做恒流源可以减少二个元件。

能上个详细的图吗?
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图里用了2个横流源。

网友C:
第二图里T3、T4基极之间有4个硅二极管,所构成的偏压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图里T3、T4基极之间有4个硅二极管,所构成的偏压是不是太高了。

第2图我安装了,
4个二极管不多。
这时电流才几个mA,
感觉还小了点。

正计划安装第3图,
看看效果咋样。

网友D:
输出级为啥不直接用达林顿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级为啥不直接用达林顿嘞~

先用手里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合管前级静态电流太小导致输入阻抗太高影响推动功率,建议上下复合管射极至中点各接个220欧电阻,这样静 ...

多谢你的建议。
我会在试验时应用。

网友E:
可以把图1的末级输出管对调一下,中间的偏置二极管数量正好。

网友A:
现在的小功率三极管白菜价,2N5551才几分钱一只,所以还是用三极管Ube倍增器做输出级偏置电路比较好,方便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小功率三极管白菜价,2N5551才几分钱一只,所以还是用三极管Ube倍增器做输出级偏置电路比较好,方便 ...

请上点资料参考参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图1的末级输出管对调一下,中间的偏置二极管数量正好。

多谢指教。
我会在后续试验中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上点资料参考参考?
谢谢!

楼主:
多谢了!
我先用二极管的试验看看情况。

楼主:
今天用图2进行试验(见下图):

楼主:
将图2里的R5改成5K
TIP122/127改成TIP41/42+2sc5198/2sa1941。
电源24V。
末级电流220mA。
半小时后散热片温度40多度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将图2里的R5改成5K
TIP122/127改成TIP41/42+2sc5198/2sa1941。
电源24V。

补上新的电路图:
全机仅用18个元件。
末级4个管子也可用TIP142/147代替。
请大家斧正。

楼主:
刚才试听了一下,
声音还可以(见下图)。

就是末级管子电流随温度有上升。
好友说:要加入电流伺服。

哪位坛友知道这个电流伺服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伺服这个词太高大上了。
输出级的偏置电压需要温度补偿。具体的做法就是把D2~D5贴到输出管上做热耦合 ...

D2~D5贴到输出管上做热耦合有点复杂。
加个220的电阻倒是可以一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听了一下,
声音还可以(见下图)。

16#  19#已事先告诉您会不恒流,及改进方法,您现出现人家事前诸葛亮指出的问题才找原因。

是否有不重视别人回贴之疑?

网友:
修贴意外重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指导我的坛友!
最终的电路图见下:

你加了220欧电阻热稳定性提高了吗?以前锗管电路每个末级管都有220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了220欧电阻热稳定性提高了吗?以前锗管电路每个末级管都有220欧的电阻。

加入220电阻后,
末级电流下来了
为110mA。
发热小了相对的热稳定性提高了。

静态通电30分钟后
电流和温度基本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