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指针万用表辨别单向可控硅的管脚?

楼主(2024-03-05):
四十多年的3CT2、3CT5

网友A:
我曾写过下面的帖子:单向可控硅(SCR)、双向可控硅(BCR)的3V指针表快速检测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7891

网友:
记使用3伏电池的低档万用表在使用晶体管测试档前提下可直接对小功率可控硅触发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写过下面的帖子:单向可控硅(SCR)、双向可控硅(BCR)的3V指针表快速检测法

http://www.crystalra ...

万分感谢!慢慢拜读。

网友:
如图,先在A、K极接上表笔,此时可控硅应该不导通。将黑笔保持接触A极的情况下,短接一下旁边的G极(触发),可控硅会导通。黑笔脱离G极后,导通仍然保持,则可控硅就是好的。

测量时,注意可控硅的规格。小可控硅的保持电流比较小,万能表的电阻档测量电流足够保持,所以触发后黑笔脱离G极仍能保持导通。大电流的可控硅,需要保持(导通的)电流会比较大,如果需要的保持电流超过万能表电阻档提供的测量电流,则黑表笔脱离G极时,可控硅可能不会保持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2-28b这个等效电路图是错的,图中的Q1应该是npn管,而不是pnp管。

而且,大电流的可控硅,内部Q1的be极之间常常并联有一只阻值不高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2-28b这个等效电路图是错的,图中的Q1应该是npn管,而不是pnp管。

而且,大电流的可控硅,内部Q1的b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贴的资料里,有关单向可控硅的GK极之间的检测方法也有问题:

1、问题一。使用指针表测试,没有用上Lv概念/Lv测试法。

文中所说的正常管子GK极之间电阻测得的电阻值为20欧姆,表明他的判断好坏的标准是电阻值,而不是Lv值。

如果有Lv概念,就会明白,实际上他是指测得的Lv值约为0.7V——因为他使用的是1.5v供电的mf47——0.7v是Lv法测be结时判断be结好坏的一个通用标准。

假如换一块3v供电的表(比如mf368)、或欧姆刻度中值与他所用的1.5v供电表有明显偏差的表(比如mf14),那么,他这个“20欧姆”检测标准就行不通。

而有Lv概念的话,无论使用mf36还是使用mf14,都可以用0.7v的Lv值作为判断好坏的标准。

2、问题二。文中关于GK极反向电阻的说法/检测方法仅适用于灵敏度高的小电流单向可控硅,比如1A电流的CR03-AM。

大电流的单向可控硅,内部Q1的be结之间(即GK极之间)往往并联有一只电阻。5A电流规格的5P4M,这只电阻约为200欧。假如用指针表测GK极反向电阻,正常的管子也会测得电阻为约200欧。

文中资料没考虑过这种情况。他所说的Q1的be结之间的电阻(即文中的GK极反向电阻)应为无穷大,这个“标准”仅适用于小电流的单向可控硅,遇到5P4M这样的管子时就失效。

网友:
小电流的可控硅用指针表直接可检测是否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资料里,有关单向可控硅的GK极之间的检测方法也有问题:

1、问题一。使用指针表测试,没有用上L ...

现在,很多书编的几乎就是糊弄事了……

网友:
我有一个可控硅,图2-27左边向右边的第二、第三个。当年没有LV概念,G、K两极用x100挡测量只要电阻差别就是正常,因为电阻有的管子很接近。击穿电阻就一样大的。

网友:
G极的电阻让我误判过。大电流的,我以为击穿了,走了弯路。没想到那电阻会那么小。和一安的小管差别实在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