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抓头皮了,

楼主(2024-03-05):
这个中频确实够低的了

网友:
这个数据应该没错,当年的老书里面有用这个中频的,叫做高中频。有的二次变频机,第一中频就用这个数据,第二中频就用175了。

网友:
不算高,我做過2.1MHz~2.5MHz和8.5MHz~9.5MHz中頻的。

网友:
机器在手吗?
或者把电路图拿下来看看,图纸上有时候有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