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虹吸式马桶

楼主(2024-03-05):
家里的马桶又堵了,是虹吸喷射式的新型,房子是租的,用了一年多,堵了两三次。

没见这种新式马桶有什么特殊效果,冲水也没有多大劲,声音道是小一些。

好像虹吸式马桶时兴多年了,它的内腔下水部分比常规冲洗式要细一些以便形成虹吸,喷射式的比一般的多了一个管道,以便从水箱里向里面更多更快地注水。

这次堵塞,我用搋子使劲捅,费老劲了,大概搋了一千下,终于通了。

为什么这次特难通,发现是多出来的喷射式管道捣的鬼,它使搋子向下的推力向水箱里短路泄压,水箱里呼呼响漏气,结果是向下冲击管道的力量大大减弱,难度加大。

恐怕设计者没想到一旦堵塞,气道短路会给通畅造成多大障碍。

看着是高科技,实际上有很大弊病,就是爱堵,难通。

虹吸原理和连通器原理看似简单,可能实际上并不简单,而且还有很大的争议,几句话说不清。

网友A:
和个人肠道对水分的吸收能力也有一定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个人肠道对水分的吸收能力也有一定关系

有关系。我好几天便一次,水分少了点。可是进食也少呀,凑不成一锅。

网友B:
一壶开水冲下去没有烫不开的,就是味道有点上头

网友C:
人类拉粑粑后擦屁股的历史只有500年,500年前,人类拉完粑粑是不擦屁股的,或者随便找块石头树叶刮几下肛门,所以无论男女身上总是有股屎臭,,后来嘛,就逐步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不断改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类拉粑粑后擦屁股的历史只有500年,500年前,人类拉完粑粑是不擦屁股的,或者随便找块石头树叶刮几下肛门 ...

小时候都是黄草纸,稻谷或稻草制成的。其实草纸以前早有了,就是因为太穷很多人买不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都是黄草纸,稻谷或稻草制成的。其实草纸以前早有了,就是因为太穷很多人买不起

纸巾,卷纸,卫生巾也只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擦屁股纸也没用上几年,之前都是用的什么,大家都清楚,不需要多说了

网友F:
用这个试试,好用。
过去用报纸,我记事儿就用报纸,揉软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类拉粑粑后擦屁股的历史只有500年,500年前,人类拉完粑粑是不擦屁股的,或者随便找块石头树叶刮几下肛门 ...

好像印度还是哪些国家,左手就干这事的,右手抓食品当筷子用..

网友G:
搋1k下...  想想这画面,换我能把搋子头给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纸巾,卷纸,卫生巾也只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擦屁股纸也没用上几年,之前都是用的什么,大家都清楚,不需 ...

与之前比,现在不用担心冒犯领袖了。

网友:
这楼,盖着盖着就歪了

网友H:
皮搋子也有好用不好用的。以前我家的皮搋子也是需要搞好多下才能疏通。后来买了个弹性大,密封好的皮搋子,每次只需要一两下就能搞定。

网友I:
  使用搋子时,要把其它通道堵住才有效,如喷射式管道。同样,洗脸盆上面有个溢水孔,用搋子通下水时,也要堵住它才好!

网友J:
导致虹吸式马桶容易堵的原因如下:

①、虹吸式的排水管径也就56公分左右,冲水时容易堵塞。这点与传统的直冲式马桶相比较,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②、虹吸式马桶内部是S形的存水弯,所以,如果有杂物的话,也是容易在这个位置堵住。不像直冲式马桶,直接冲走了。
③、排水管道110mm可以不用反水弯,减少楼层高度影响。
④、对于大的排泄物,排水困难,易堵。

直冲式马桶:
①、直冲式的排水管径也就90公分左右,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②、直冲式马桶内部没有S形的存水弯,可以直接冲走了。
③、排水管道110mm必须有反水弯,对楼层高度要求高,反水弯占用空间还是蛮大。
④、因为管道粗且短,对于大的物体排水容易很多,不易堵。

补充内容 (2024-3-9 08:16):
上面的单位用错了,是毫米才对。

补充内容 (2024-3-9 08:17):
谢谢坛友指正,如果是公分的话就是5.6公分,9.0公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人类拉粑粑后擦屁股的历史只有500年,500年前,人类拉完粑粑是不擦屁股的,或者随便找块石头树叶刮几下肛门 ...

我小时候用竹片刮,有时候竹子上的篾丝还会扎屁股

网友L:
        使用橡胶皮搋子要注意,真正通开马桶堵塞的力量是吸力而非压力,跟马桶是否虹吸没多大关系,每次堵塞跟排泄物直径硬度有关系。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小时候用竹片刮,有时候竹子上的篾丝还会扎屁股 。

在江西农村见过你说的竹片,地头一个四面透风的草蓬,地下埋一口大缸露出地面50公分左右,大缸上有一根木条或毛竹杠,人坐在竹杠上拉粑粑,边上有个钵头里面装满黄沙,上面插着好几根竹片,拉完后拔出竹片在屁股上刮几下后再插进沙子里,下一位接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在江西农村见过你说的竹片,地头一个四面透风的草蓬,地下埋一口大缸露出地面50公分左右,大缸上有一根木 ...

那我家是用完放一堆,一段时间后拿去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壶开水冲下去没有烫不开的,就是味道有点上头

堵的时候就是满满荡荡的快溢出来了,哪还能倒进开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试试,好用。
过去用报纸,我记事儿就用报纸,揉软了用。

谢谢!这个我真有,就是嫌他清洗起来麻烦,也许第一下插不进去,找不到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搋1k下...  想想这画面,换我能把搋子头给拽下来

足有1K下了,分的两气干,每次500下,太气人了,只能边干边数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皮搋子也有好用不好用的。以前我家的皮搋子也是需要搞好多下才能疏通。后来买了个弹性大,密封好的皮搋子, ...

我的皮搋子就是那种最好的直径最大的,质量最好的,弹性最好的。以前用在非虹吸式马桶上特好用,几下就通开,这次不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搋1k下...  想想这画面,换我能把搋子头给拽下来

我的这个搋子质量很好,不担心坏。

网友N:
1000下,体力活啊老哥,以后掌握了一项绝技:两口气搋1000下!
把我看笑了,哈哈哈哈

网友N:
那个拿保鲜膜蒙上去,拿胶带封紧,再拿板子往下压有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搋子时,要把其它通道堵住才有效,如喷射式管道。同样,洗脸盆上面有个溢水孔,用搋子通下水时,也要 ...

我发帖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喷射式虹吸马桶有气道短路,直接用搋子难以奏效,这是个技术问题。

现在想明白了,水箱里有个辅助筒,把它用毛巾堵住别漏气,再用搋子就应该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导致虹吸式马桶容易堵的原因如下:

①、虹吸式的排水管径也就56公分左右,冲水时容易堵塞。这点与传统的 ...

就是的,虹吸式马桶为了实现虹吸,弄了两个S形反水弯,通道又细又长,容易堵是他的最大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皮搋子也有好用不好用的。以前我家的皮搋子也是需要搞好多下才能疏通。后来买了个弹性大,密封好的皮搋子, ...

不要图省钱买那种小又软的低价劣质品,要那种弹性好的才好使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使用橡胶皮搋子要注意,真正通开马桶堵塞的力量是吸力而非压力,跟马桶是否虹吸没多大关系,每次堵 ...

我的感觉是双向都有力,让污物运动起来振荡,容易通开,前提是搋子弹性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个拿保鲜膜蒙上去,拿胶带封紧,再拿板子往下压有用不

这个好像不行,只有压力没有回弹力,还容易破。

楼主:
引用 网友N:
1000下,体力活啊老哥,以后掌握了一项绝技:两口气搋1000下!
把我看笑了,哈哈哈哈

真是体力活,没让LP看,自己关门通,本以为几十下就解决问题,没想到好难通。

网友:
哈哈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的时候就是满满荡荡的快溢出来了,哪还能倒进开水呀!

水少了皮搋子还不好用,弄不好溅一身脏水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导致虹吸式马桶容易堵的原因如下:

①、虹吸式的排水管径也就56公分左右,冲水时容易堵塞。这点与传统的 ...

单位用错了哦,56公分,90公分,这俩尺寸的管子家里用估计永远都不会堵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单位用错了哦,56公分,90公分,这俩尺寸的管子家里用估计永远都不会堵

呵呵,谢谢指正,是的,应该是56毫米和90毫米。公分的话就是5.6公分和9.0公分了。

网友:
果断砸之也…..

网友:
直冲式的效果好一点,就是晚上声音显得有点大

网友P:
不会把shit怼水箱里去吗?

楼主:
那可不行,我这是租的人家的房子,怎么样都要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会把shit怼水箱里去吗?

我还真担心脏水进入水管系统。以前发生过有人家在水箱里放蓝色清洁剂,结果别人邻居家厨房出水变蓝色。自己家自来水也变色了。

因为水箱里的水跟自来水系统是相通的,只差一个阀门,当系统停水或水压低,这个阀门会开启,浮球下降,系统有负压,水箱中的水会向系统倒流。

当系统异常时水箱中的清洁剂会进入系统,流到别人家或自己家。

这次堵塞,是放水之后,水箱中的喷射辅助箱中已经排空,奇怪的是那个小水箱总是空的,用搋子搥的时候有漏气声。
估计只要水压保持高压脏水不会反流,恰逢停水那就糟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类拉粑粑后擦屁股的历史只有500年,500年前,人类拉完粑粑是不擦屁股的,或者随便找块石头树叶刮几下肛门 ...

难道秦始皇也不擦屁股?

网友:
老大,您需要"搅屎棍子",先把屎团搅碎,就顺利冲走了,原因是虹吸管太细,紧密的团团根本无法通过,不然只能换粗管式马桶(50以上粗管马桶是广告关键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