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父母的天燃气灶

楼主(2024-03-06):
     父母家的天燃气灶前几天左边的旋钮突然不好用了,拧起来非常费劲。我问了一下老母亲,她说是铲了一下旋钮旁的油泥后就这样了。

     这个旋钮我用起来都有些吃力,何况是年迈的老父母了,必须想办法处理。

     前天晚上拔下旋钮取掉下面的挡圈,在开关杆的根部抹了些黄油,折腾了二十分钟也没见效。

     昨天下午上网查了一下,解决办法不是把天燃气灶从灶台上撬出来大卸八块拆开维修就是更换总成。这样非常麻烦,而且弄不好会耽误父母吃饭。

    昨天晚饭后取下天燃气灶旋钮用WD-40往开关杆根部喷了几次,感觉效果不错,比之前灵活多了,又把右边的开关也处理了一下。

    今早试了一下,基本上和之前的效果一样了。

网友:
孝心可嘉,恭喜。

网友A:
燃气灶寿命很短,尽快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灶寿命很短,尽快更换

十多年了!

网友B:
燃气灶的官方标称寿命好像是八年吧,无悔君这又是手到病除,让燃气灶延年益寿了

网友:
十年前的,看看有没有熄火断气保护,有的话还好,没有的话就换了吧,毕竟老人用,安全重要。

网友C:
还是进口货耐用。我家是接受上一家的意大利斯麦格燃气灶,除了高压点火器因直接用220V输入,我怕不够安全被我拆除外,其他的几经燃气公司检测,都没问题,我也问了其他住户,他们也都是开发商送装修时安装的,还有电冰箱也是斯麦格的,近20年了,都好好的。
我女儿家2016年至今已经用了第二个燃气灶了,方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气灶的官方标称寿命好像是八年吧,无悔君这又是手到病除,让燃气灶延年益寿了

再用用看,不行就换掉!

网友:
我也要把家里的燃气灶试试。

网友D:
用的时间太久了,老年人用的还是要小心。我父母家的煤气灶,到8年我就给换新的了,他们也90岁了,老年人眼、耳、鼻都差了,行动也不便了,万一灶有点小问题比如轻微漏气,他们嗅不到,那就出问题了,所以我认为老年人用的煤气灶还是到年头就换,才保险!

网友:
我自己用的己经10多年了,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进口货耐用。我家是接受上一家的意大利斯麦格燃气灶,除了高压点火器因直接用220V输入,我怕不够安全被 ...

我2008年买的华帝,中间换过一次点火器,还在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时间太久了,老年人用的还是要小心。我父母家的煤气灶,到8年我就给换新的了,他们也90岁了,老年人眼 ...

九十岁!真是人瑞!
问候老人家!
我的父母才七十多岁,目前身体健康,愿他们也能活过九十岁。
老人健在,是儿女的福气!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再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燃气灶寿命很短,尽快更换

  我家上一个燃气灶是2014年500块钱买的,铸铁炉头,用到2022年,换成650块钱,铝合金炉头,估计用个10年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时间太久了,老年人用的还是要小心。我父母家的煤气灶,到8年我就给换新的了,他们也90岁了,老年人眼 ...

90岁老人,应该禁止用燃气了,我父母年近90时,经常忘了煤气灶上烧东西,一年要换十来个锅子,觉得太不安全,最后万不得已只好把燃气报停了,改成电磁炉,这样更安全。当然,每个老人的身体状态不同,只要脑子清楚记忆力不是很糟糕,还是可以用煤气的

网友(2024-05-06):
我的新灶一个头也这样,喷了wd40无效果,不知哪里的问题

网友:
2006年的液化气灶一直用着好好的呢;
不是改装燃气,也不会丢弃。

网友:
我父母都八十左右,眼睛耳朵都不好了,还不舍得换打火不好的天然气灶,软管都是燃气公司刚统一换过的。玩手机是煮饭的隐患

网友:
有动手能力就是好,修好后会很有成就感。

网友:
有的燃气灶就有空烧过热断气保护,老人用起来很安全

网友(2024-06-05):
我的燃气灶也1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燃气灶似乎是用电磁阀开关燃气的,电池1.5V,吸合电流不会小于100毫安吧?我怎么用了好几年还可以呢?

燃气灶似乎是用电磁阀开关燃气

这种燃气灶用的都是两节1号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