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7根线?

楼主(2024-03-06):
(图片)

网友A:
按供电局规定,三相动力与普通照明分开计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供电局规定,三相动力与普通照明分开计量

有道理,粗的是动力线,细的是照明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供电局规定,三相动力与普通照明分开计量

看样子是一个单位的,可以不分开计量,主要是为了互不影响。

网友:
有可能不是一个开关控制,或者220V电用途不一样,比如应急照明或者控制电源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一个单位的,可以不分开计量,主要是为了互不影响。

我记得好像照明用电和动力用电,电费价格不一样

网友D:
地线不是应该用黄绿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照明用电和动力用电,电费价格不一样

什么价格跟申请用电的性质有关。但如果是一个单位的,就全部按照工业或者农业或者商业或者民用统一计算。
楼主这个很明显是同一个单位的,不能分开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地线不是应该用黄绿色吗

架空外线日晒雨淋几年后什么颜色都没见了

网友:
下面四根线明显比上面三根线要细,三相平衡零线电流最小所以N可以细,上面五根线构成TN-S系统,即所谓的“三相五线制”,说所谓是因为PE没有电流,严格地说是三相四线制。下面三根线就是民用照明线路。如果是工厂,下面两根线确实没有必要,但是某些要求高的场合比如医院可能需要这样的接线,不是专业电工,只是听说过一些皮毛。

网友E:
上5是一组,动力用。下2是普通照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5是一组,动力用。下2是普通照明

上5下3,地线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5下3,地线共用。

上面的N和下面的N最终是不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N和下面的N最终是不是连接在一起的?

同一台变压器的话就在变压器N线母排上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N和下面的N最终是不是连接在一起的?

得在供电源头处连接,自己不能随便接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格跟申请用电的性质有关。但如果是一个单位的,就全部按照工业或者农业或者商业或者民用统一计算。 ...

我是在农村见到有自家开作坊的,需要用三相动力电,因此就有两个电表,三相电一个费用,普通照明电一个费用,这是个人作坊的情况,企业单位是什么情况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农村见到有自家开作坊的,需要用三相动力电,因此就有两个电表,三相电一个费用,普通照明电一个 ...

供电局对农村电价优惠,可以打擦边球用灌溉电力,是最便宜的电价,比点灯还便宜。
对企业则相反,生产用电的电价比点灯的要高,供电局从高不从低。企业只要是同一个变压器的就统一收费。
商业电价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照明用电和动力用电,电费价格不一样

我们这边有的作坊也是这么搞得,据说能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