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28晶体管测试仪简单改造

楼主(2024-03-06):
        首先就是基础问题,原有的电源指示灯是坏的 拆下测试后发现灯珠已经损坏,故而试用贴片LED代换并增加导光条来解决灯珠和电源指示灯窗口不匹配问题。
其实指示灯不亮并不影响使用,但是改造时候顺手就给修复了

     然后就是电池问题,直接用14500两颗串联,经过可调电源测试 这玩意只要满足5V-9V都可以用
充电也好解决,直接可调电源夹上就行

           再然后就是额外增加比较浅的插座 方便测量短脚元器件或者拆机件

然后的然后就是增加贴片件测量,我这里采用的是镍片修剪一下直接和短插一样并在12口,伸出来在正面。 使用的时候也很方便,镊子夹上去摁下测量 然后用镊子压紧贴片元器件得出数值,反复试了多次很实用。

    没拍多少图,但是思路还是要分享出来
感谢观摩
最后是改过的整体图

楼主:
不知道咋地就发重复了,版主若是看到麻烦保留这一贴谢谢

网友:
非常实用,支持改造!

网友A:
非常不准,还不如一起买的LC100。100的改造比较简单,更换那个黄色磁环线圈和那个蓝色电容即可提高准确度

网友B:
如果你的两只串联的锂电池没有加两串的锂电池保护板,建议加上,否则很容易出现串联充电时,一只电池的电压超压,后果很难说,也许会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两只串联的锂电池没有加两串的锂电池保护板,建议加上,否则很容易出现串联充电时,一只电池的电压 ...

谢谢提醒,不过我手里没有合适的2S保护板可用,索性就裸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准,还不如一起买的LC100。100的改造比较简单,更换那个黄色磁环线圈和那个蓝色电容即可提高准确度

我测电容为主其他不是很只在乎,相较于万用表测电容 这块表的参考性要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