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体声指示灯不亮问的问题

楼主(2024-03-06):
这台机器问题挺多的,目前发现的是立体声指示灯不亮,换了一个同型号新的灯泡上去也不亮,然后测量红色方框内部有几处电压和图纸出入很大,但是测量三极管又都是正常的(数字表二极管档没把三极管拆下来测的),为什么比正常值高很多呢?请大家给一个检修思路,多谢!
大的原理图红色方框部分是立体声解码部分,我理解的对吗?那绿色方框部分的作用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整个调幅部分没信号(长、中、短波),偶尔也不知道触碰到哪里就会有接收,有接收时,几个波段就都有广播,没接收时,几个波段也就同时没信号了,好像是有接触不好的现象,但是现在彻底没有信号了,估计是接触不好的地方彻底断开(或者坏掉)了,这个问题也请大家给个检修思路。
纯技术小白,多谢大家指点!

完整图纸(如果看不清楚,双击后可以看清楚放大后的图纸

红色方框是立体声解码吗?绿色方框是什么作用?

目前只测了这几处电压,发现比正常值高了很多。

网友A:
老机子建议先查一下电解电容,很多老的电解电容都失效或更严重的漏液严重,导致电路工作点出问题,必须先排除这些地雷后再调整工作点会更好,否则只会越跳越乱,当然没有电容的问题更好。

网友B:
绿色的是鉴频和AM检波,红色的是立体声解调,分立件立体声解调一般是将19K导频通过选频组件放大,然后再倍频得到38K开关信号,灯不亮先解决三极管工作点,像你标注的电压相差很大,先看一下R370可调电阻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的是鉴频和AM检波,红色的是立体声解调,分立件立体声解调一般是将19K导频通过选频组件放大,然后再倍 ...

感谢回复!
我测量了R370这个电阻,并且记下了原数值,然后我调节它,没有发现电压有什么变化。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

网友C:
建议先检查T303相关电路!

网友:
先换掉R370再说

网友D:
绿的部分是鉴频,红的部分是立体声解码。

从立体声解码部分的前端(大概是开关的哪个位置)注入复合立体声信号,然后调试立体声解码部分。
着重看19k和38k。

网友B:
T305和T307是发射极耦合双稳态电路,用于立体声和单声道切换的,19k导频信号经过全波整流倍频后,D301和D302会检波产生一个负压,T305集电极输出高电平,T307偏置电压正常会将38K倍频放大,如果没有19K导频信号,则T305的集电极会输出低电平,T307偏置降低,会关闭38K倍频放大,现在的状态类似于无导频信号,T305饱和导通,一般都是偏置引起的,比如电位器接触不良,还有不能忽略的就是L329圈数比较多,有时板子上打了黄胶水固定变压器,黄胶水渗透导致线圈腐蚀开路,此时T305的下偏置回路相当于开路,T305也会饱和,如果你想实验一下,可以将T305断开测试一下立体声状态下,指示灯是否会亮。T305性能不良也会出现类似问题,一般很好修的,我以前修过一个线圈开路的,拆了线圈重新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检查T303相关电路!

感谢回复!
我是这样理解的,MONO开关2与3接通状态下是非立体声,也就是把T305-307关闭了,信号按照红线过去了,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楼主:
感谢回复!
我在线测试R370好像没有问题,但是调节R370之后,图中标注的电压(不正常部分)好像也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的部分是鉴频,红的部分是立体声解码。

从立体声解码部分的前端(大概是开关的哪个位置)注入复合立体 ...

好久没联系了!你说的这个方法需要借助仪器了,这个对我来说就有难度了,借助仪器那可是事半功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305和T307是发射极耦合双稳态电路,用于立体声和单声道切换的,19k导频信号经过全波整流倍频后,D301和D30 ...

再次感谢回复!
对于我这个不懂技术的,这可是大伤脑筋的工作呀
我初步的想法是:
第一是再检测一下R370是不是有问题,确定它在电路中是不是起作用了;
第二是L329看图纸是有a、b、c、d、e五个接线口,我挨个测一下是不是导通的,排除它是不是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子建议先查一下电解电容,很多老的电解电容都失效或更严重的漏液严重,导致电路工作点出问题,必须先排 ...

感谢回复!
老机器确实很多元件都容易出问题,尤其是电解电容,几十年后参数变化很大,查找问题很麻烦,我先把相关的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这种分立元件立体声解码电路在以前在一本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的一本 叫 《立体声》的书上看到过。时间长了,这本书懒得找了。

网友E:
你找下咸鱼上的ultra320,看看能不能帮你处理下,据说收费还可以。这些机器没设备可不好摆弄。
自己捣鼓,也可以用调试正常的自制集成块解码电路接入,看看到底是前级问题还是解码器问题,反正这样的解码器分离度也很一般,自己搭一个7343解码器也就是一个小时的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是这样理解的,MONO开关2与3接通状态下是非立体声,也就是把T305-307关闭了,信号按照红线 ...

1、FM有正常的单声道音频信号输出吗?
2、建议上传PDF文件,图片放大也不清晰,看起太费眼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找下咸鱼上的ultra320,看看能不能帮你处理下,据说收费还可以。这些机器没设备可不好摆弄。
自己捣鼓, ...

感谢回复!
我去找一下你说的这个朋友,手里有好几台机器需要调整维修呢。
我这台机器也是琢磨没啥事,自己研究一下,能修好最好,修不好就处理掉。这台机器其实问题不大,我平时也是主要用它的功放部分,偶尔会听一下收音机,我这边有几个广播节目不错,心想能修好不就是可玩性更高一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FM有正常的单声道音频信号输出吗?
2、建议上传PDF文件,图片放大也不清晰,看起太费眼睛了

非立体声按钮按下去后喇叭是正常工作的,就算在立体声状态,两个喇叭也是工作的,只不过立体指示灯不亮,没有立体声输出而已。

论坛上传图片大小受限制,太大的图片传不上来。

楼主:
PDF文件也提示太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久没联系了!你说的这个方法需要借助仪器了,这个对我来说就有难度了,借助仪器那可是事半功倍啊。

你手里那台信号发生器能产生 立体声复合信号的,在机器屁股上有一个BNC接口。

但输出幅度是多大啥的,我不太清楚,需要你自己测量一下,接入电路的时候中间加0.1uf左右的薄膜电容隔离一下,甚至还要加一个电阻做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去找一下你说的这个朋友,手里有好几台机器需要调整维修呢。
我这台机器也是琢磨没啥事, ...

既然有多台机器,你可以将正常的机器的中放与解码分割开来,一段高频电缆连接故障机对应部分,看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反正又玩不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PDF文件也提示太大

我感觉您测量电压的方法可能不对,
您把红表笔接T306的发射极,然后用黑表笔分别去测量您标注电压那几个点,再试一试!

另外,下面这个图中,我的理解是:
红色属于普通单声道信号(R+L),MONO开关2与1接通状态下,T304、T307处理的是19KHz/38KHz的导频信号,现在,单声道输出正常,重点查T304、T307相关电路。

说不定就是MONO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手里那台信号发生器能产生 立体声复合信号的,在机器屁股上有一个BNC接口。

但输出幅度是多大啥的 ...

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度,某宝刚买了一条BNC口的线,需要过几天才到,我先简单试试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您测量电压的方法可能不对,
您把红表笔接T306的发射极,然后用黑表笔分别去测量您标注电压那几个 ...

红色线是L+R的混合信号,也就是MONO关闭了立体声通道。
MONO开关我测量过,也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