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CK-5F收录机修理问题

楼主(2024-03-06):
先锋CK-5F收录机 就是俗称的C5 ,该机器调谐器是FA-C5 磁带是单卡CT-C7 音箱是CS-C7 问题是没有图纸,不好修理,故障一是,自动选曲不能操作,表现为按下快进或倒带,按键不能锁定,二是平板喇叭无合适的边换。已解决的故障是470UF电容短路,引发杜比TA7629不工作,三是IC  BA3704  查不到功能。

楼主:
谁有该机器的电路图,机芯装配图,请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
本论坛热心的人真多,氛围很好,支持并点赞。

楼主:
感谢“justmexx ”收到了,

楼主:
请问谁有先锋CK-5F的 维修图纸,我找了很久没找到。。

CK-5F

CK-5F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不错,我有2台,但是都有不同的故障!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有四部,小问题都解决了,喇叭边最伤脑筋。要注意的是所有470μ电容都要换掉,再就是尽量少用自动选曲功能,这会加快机芯上一处塑料部位的磨损导致机芯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有四部,小问题都解决了,喇叭边最伤脑筋。要注意的是所有470μ电容都要换掉,再就是尽量少用自 ...

自动选曲,按键锁不住,手一松就弹起来了 是什么故障?

楼主:
想统调收音部分,哪位有图纸?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统调收音部分,哪位有图纸?提供一下,谢谢。

我的四部机器都没有不能选曲故障,这个问题我说不好,也没有图纸资料可以参考。收音部分中周的谐振电容先换掉然后细调中频就行了,我目前在外地打工,谐振电容数值是参考其它电路实际验证过的,就是常用的系列值,月底回家后发给你。

网友B:
先锋收录机曾经极受推崇,可变电容是三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锋收录机曾经极受推崇,可变电容是三连吗?

四联 和夏普的一样,都是米兹米牌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联 和夏普的一样,都是米兹米牌子的

感谢!
是2调频2调幅?

网友:
按下快进或倒带,按键不能锁定

按下快进或倒带,有快进或倒带动作吗?如果有动作但是按键不能锁定,那就是电磁锁定部分故障,如果无相应的动作,则可能是开关触点问题。

楼主:
今天打理收音部分,立体声解码是:LA3361 中放是AN7223。AN6913不知道是什么用途,AN7213是调频前置放大。该机调谐轮子,加入了配重,手感好,不易走频,磁棒的线,是导线延长接入电路板,有些偏频,鉴频中周的瓷管电容老化,换100P的,(前置的中周换的82P,鉴频换的100P),调整时,一个把噪音调最大,一把声音调最清晰,最后还调了 高端覆盖,感觉LA3361比夏普的TA7343要好,主要表现在禁噪上。

配重

配重

LA3361

LA3361

AN7223

AN7223

调谐配重

调谐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