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声卡问题

楼主(2024-03-06):
电脑的声音输出一个声道无声,确定是硬件坏了。把电脑声卡禁用,只用USB耳机,结果也是一个声道无声。

按理USB耳机是外置声卡,不应该啊,这个怎么办?求高手提供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可能声卡控制面板里一个声道调成音量0了。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卸载后重新驱动,还是不行就买个CMEDIA声卡

网友C:
用USB还放啥都是单声道的话,考虑左右平衡滑块,要是特定文件,那就是那文件的音频本来就是单声道的

网友D:
好奇你用啥东西检测无声的,会不会是那玩意有问题了?

网友:
耳朵完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声卡控制面板里一个声道调成音量0了。

不是的,是硬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卸载后重新驱动,还是不行就买个CMEDIA声卡

都试过了,是硬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SB还放啥都是单声道的话,考虑左右平衡滑块,要是特定文件,那就是那文件的音频本来就是单声道的

确定是硬件坏了,准备用独立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你用啥东西检测无声的,会不会是那玩意有问题了?

确定是电脑硬件的问题。

楼主: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是硬件坏了,准备用独立声卡。

会不会是音频线的问题啊

网友E:
声源有问题,或设置成一个声道音量为0了

网友F:
台式机如禁用板载声卡? 应该完全无声吧
一个声道有声?  一般驱动正常, 板载坏一声道极少
大多是耳机插孔或插头?
你插主板3.5耳机空看看

这个如正常
那就是你USB那套货出问题了

网友:
不能出现这么巧的事情 怀疑和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源有问题,或设置成一个声道音量为0了

硬件的问题,已经验证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音频线的问题啊

不是,已经确定是硬件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如禁用板载声卡? 应该完全无声吧
一个声道有声?  一般驱动正常, 板载坏一声道极少
大多是耳机插 ...

已经确定是硬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
会不是是CPU问题,换个试试

楼主:
与CPU关系不大。如果CPU出现问题,那其它方面一定也会有不正常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