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753频率范围的疑问

楼主(2024-03-06):
在调节双调谐753的频率范围时候,我看有的是从520khz到1605khz,有的是从530开始,德劲的1103中波从520到1700khz吧,那么中波的频率范围应该从哪个频率开始,到哪个频率结束?

网友:
接收范围,宽了也不会多一个台,窄了也不会少一个台,看你用的是什么可变电容,变容比有多大。

网友:
有度盘的对度盘。无度盘的,我一般都是两个极限点是520-1620

网友:
低端旋转角度大,可以定的精确一些,如不带调谐减速机构,高端1600-1650几乎转一点就过

网友:
度盤長度的5%到95%,就是這臺機器的頻率範圍。機械結構的調諧部件都是這麽定的,可以避開可變電容器兩頭非綫性大的區域。

网友:
我在苏州能收到531浙江台,再减一个9khz得522khz,低端以520起始比较好,高端国标1605khz,加一个9khz得1614khz,高端以1620khz比较好,因为双连稍动一下几khz就过去了;有的机器525-1610,数调机大多520-1650,还见过1700khz。

网友A:
您这个是1988年的国标,可能已经过时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2023年7月1日起施行),中波广播的频率范围如下

楼主:
=我看到的这个频率范围多,比如说德生97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这个频率范围多,比如说德生9700

不同时期的收音机频率范围有区别很正常,因为国家规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几年就会有小变动,所以不同时期生产的收音机,参照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是1988年的国标,可能已经过时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2023年7月1日起施 ...

是不是应该把526.5~535和下面的535~1606.5算在一起呢(中波广播)
因为不仅他俩的用途一栏里,都写的 “广播” ,而且浙江之声,地方似乎有531K在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时期的收音机频率范围有区别很正常,因为国家规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几年就会有小变动,所以不 ...

原来如此,那以现在中波发射台发射的频率为准应该行

楼主:
我在收听中,发现530以下,1600以上好像没有什么电台了

网友:
我这531可以收到台湾的弱台,前2年1602也有一个台,现在就只有1593中国之声晚上

网友:
520-1620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把526.5~535和下面的535~1606.5算在一起呢(中波广播)
因为不仅他俩的用途一栏里,都写 ...

好像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