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灯珠型号?

楼主(2024-03-06):
请教灯珠型号,是OPPLE的,有1839字样。一共48颗,估计每颗0.5W,共计2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尺量一下灯珠尺寸,就知道灯珠规格了,但有的灯珠内部由2个或以上的灯芯组成,所以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 ...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会亮的,应该是3V灯珠。

网友:
应该是2835灯珠吧

网友:
首先要知道每颗灯珠的大致电压,以确定是否内部有串联,然后大致估计下流过的电流范围,然后选择安装尺寸相似的灯珠代换即可。

网友A:
用尺量一下灯珠尺寸,就知道灯珠规格了,但有的灯珠内部由2个或以上的灯芯组成,所以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灯珠看看亮不亮,若亮就是3V灯珠,不亮则是6~18V灯珠。

网友:
换新的吧,修好了也不一定能用多长时间,除非你把灯珠都换掉,不然这次换几个好了,下次别的灯珠又坏了。

网友:
3528 但是电压不一定是3V

网友:
看灯的规格贴纸,欧普一般会标明灯的瓦数、led数量和单个led瓦数、led驱动输出电流

网友:
恒流串联的,多一个少一个没关系,直接把坏的短路就行了

网友:
这种易坏,因为铝基板面积小散热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