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802收音机 短波声音小

楼主(2024-03-06):
上周收了一台蝴蝶802 两波段收音机。卖家说刚开始没有声音,后来放置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声音了。到手后检查,发现是给1中放 三极管基极偏置的可调电阻W1  22K 下端无电压输出。手头没有这个三端可调电阻,更换了一个10K的精密可调电阻,调整到 合适位置,中波可以发出正常的声音,就是在没有台的频率地方噪声很大。
短波声音很小,底噪声音也很小。但是用手摸天线的话,短波的声音也可以较大。
本人不会修此类的故障,请教一下坛友,这个现象该从哪里入手 ?

网友A:
接收中波声音响亮,无信号频点噪音大,说明中频及其之后的电路基本正常,,可能由于一中放工作电流偏大,无信号状态下中放有自激。所以,短波声音小的主因在变频级,振荡幅度偏小、统调不良应该是主因。
检修时临时调整变频管工作电流,如果适当加大变频管工作电流之后音量显著提升,那么可以确定,振荡幅度偏小,其原因大多是振荡线圈或者线路板绝缘不良。
对于接收范围15%、50%、85%的频率,如果移动天线线圈在磁棒上面的位置,广播音量降低,那么就说明统调良好,如果天线线圈向某一个方向调整时可以使节目音量提升,那么就可以认为是统调不良。
所谓的“短波提升器”就是接在变频管发射极与参考地之间的LC串联回路,它的谐振频率应该与中频频率相同,如果该LC串联回路谐振频率与中频频率不同,那么“提升”效果就几乎没有了,也会让短波灵敏度有所下降。

楼主:
更换可调电阻的位置

网友B:
可能不是个毛病。去地广人稀的地方试试。怀疑是周围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是个毛病。去地广人稀的地方试试。怀疑是周围的干扰。

另外一台蝴蝶772收音机,同样地点,可以正常收到短波,声音正常。所以才有这个疑问。

网友C:
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可能性9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可能性95%

波段开关已经用WD-40清洗,可以保证接触良好

网友:
和这颗偏置电阻无关,应该是波段开关及事关短波的零件有关。比如短波的振荡线圈、短波的输入线圈,微调电容。
我还是和上面坛友观点一致,80%是波段开关,WD-40也不万能。要用万用表量电阻几乎是0欧姆才能确定。

网友D:
BG2的静态电流是多少呢?使用10K的可调电阻,貌似阻值偏小。

网友E:
一中放上偏置电阻不应该这么小(10K),怀疑一中放管不良、静态电流太小或C13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2的静态电流是多少呢?使用10K的可调电阻,貌似阻值偏小。

原来是22K的,因为没有配件才临时用10K替代的。等有时间更换一下22K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中放上偏置电阻不应该这么小(10K),怀疑一中放管不良、静态电流太小或C13不良。

等等有时间,更换一下上偏置电阻为22K可调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等有时间,更换一下上偏置电阻为22K可调的试试,

蝴蝶802的一中放静态电流应1~1.2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2的静态电流是多少呢?使用10K的可调电阻,貌似阻值偏小。

老师:您提供的电原理图怎么和我上面的那个电源里图不一样? 型号都是蝴蝶802。

网友:
不会统调,玩分立元件收音机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中波声音响亮,无信号频点噪音大,说明中频及其之后的电路基本正常,,可能由于一中放工作电流偏大,无 ...

这个变频管 中波和短波 是共用的一个3DG201,有没有可能变频管性能下降呢 ?

网友:
用铜棒、磁棒分别靠近天线线圈试试,统调一下。外接天线延长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一台蝴蝶772收音机,同样地点,可以正常收到短波,声音正常。所以才有这个疑问。

检查几个三极管的工作点,然后统调一次。再检测下中波,短波的本振幅度。

就这么个流程,基本能治百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几个三极管的工作点,然后统调一次。再检测下中波,短波的本振幅度。

就这么个流程,基本能治百病 ...

ok,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22K的,因为没有配件才临时用10K替代的。等有时间更换一下22K的看看。

测一下BG2的静态电流,如果不能调小,串一个12K的电阻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变频管 中波和短波 是共用的一个3DG201,有没有可能变频管性能下降呢 ?

不排除变频管和一中放管的参数不对,建议把几个硅管换掉,TO92封装的90系列NPN或者8050、5551都行,现代管子性能比老管好多了才几分钱毛把钱一颗。然后把EC电流调准确。 祝你成功。我最近也收了一个蝴蝶,带调频的,外观和你这个差不多,蝴蝶802F: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排除变频管和一中放管的参数不对,建议把几个硅管换掉,TO92封装的90系列NPN或者8050、5551都行,现代 ...

我买了好多9018,后缀有不同的字母,表示放大倍数不一样。在修理别的收音机时,选了一个最低放大倍数的换上去,也会自激。
所以还是觉得老的管子比较好一点,听说声音听起来也不一样,不知道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排除变频管和一中放管的参数不对,建议把几个硅管换掉,TO92封装的90系列NPN或者8050、5551都行,现代 ...

802F 用的是集成IC,ULN2204,早年买的一台青竹DX908 袖珍收录机就是用的这个收音集成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更换可调电阻的位置

22K可调范围是 0-22k,10k可调是0-10k。
假如原来实际阻值在10k以下,直接代换没有问题。
假如原来实际阻值在10k以上,不能直接代换,要串联一只10K的固定电阻。

从您说的情况看,原来22k可调的实际阻值大于10k,您更换后,阻值变小,晶体管集电极电流变大,改变了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K可调范围是 0-22k,10k可调是0-10k。
假如原来实际阻值在10k以下,直接代换没有问题。
假如原来实际 ...

当时没有那种老式的三端可调电阻,所以就用一致10K精密可调代替了,也没有来得及测量集电极电流。
那个精密可调电阻需要调整到一定的角度才有声音放出来,否则是无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变频管 中波和短波 是共用的一个3DG201,有没有可能变频管性能下降呢 ?

LC正弦波振荡器的振荡幅度,并不仅仅与振荡管参数和振荡管工作点有关,振荡器的LC选频回路Q值、振荡线圈(变压器)的变压比、正反馈耦合电容容量都会影响振荡幅度。我之前说“调整振荡管工作电流”试听节目音量变化,只是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判断振荡幅度是否偏小最简单的方法而已,如果已经判断出振荡幅度异常,那么该找引起振荡幅度异常的原因还得找,不能简单调高变频管工作电流掩盖故障现象。

网友:
老机子,收藏价值比使用价值高

楼主:
回复各位:接上新购买的三端可调电阻后,调整BG2   Ic 工作电流为1.5ma后,收音机正常工作。短波声音也比以前大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