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的问题

楼主(2024-03-06):
当一个设备有3到4块PCB板组成时,在画板的时候,应该在同一原理图下面画出多个PCB,还是先将原理图拆分,然后每个原理图对应一个PCB,上述两种方法哪种比较合理?如果是后者的话,在同一PCB下面会出现多个板框,多个板框可以在同一个文件下提交给制板商还是要拆分后再提交?

网友A:
一般是拆分,我没有遇到过画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拆分,我没有遇到过画在一起的

我感觉不拆分画起来效率高一些

网友B:
原理图是拆分的.  这个是看软件的吧.

立创的EDA, 可以多页原理图, 出一个PCB.
一个工程 可以多个板子, 每个板子无关联. 无关联意思是你在这个板有R1,在另一个板子也可以有R1.当然另一个板子你可以从R101开始.
一个板子,对应一个PCB,和一个原理图.
当然,一个原理图,可以分多页.  如下图,这二个板是独立的.

网友:
电路板不能机械的划分,根据电路的功能形式特点去划分,有的电路需要远离防干扰,有的电路需要近一些好连接短防干扰

网友:
实践中最常见的是多张原理图对应一张 PCB 板子,也有多张原理图和多张 PCB 的项目,但是俺还真没见过一张原理图多张 PCB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是拆分的.  这个是看软件的吧.

立创的EDA, 可以多页原理图, 出一个PCB.

一个板子多个原理图好像对我来讲没什么用,我现在感觉一拆分原理图后,再去核对整个原理图比较麻烦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样会比较方便:一张原理图对应一个Pcb文件,在这个PCB文件内画多个板子,这样的话原理图是完整的,检查修改都比较方便,同一个PCB文件下的多个板子连接接口有没弄错也一目了然。

网友C:
一般是原理图拆分,做好模块。
如果非要同原理图画多个PCB也可以,把成对接口器件也放在原理图中,画PCB时分开画,再添加一个独立的布线层,用于连接成对的端子,DRC,没问题后再把添加的布线层删了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原理图拆分,做好模块。
如果非要同原理图画多个PCB也可以,把成对接口器件也放在原理图中,画PCB时 ...

谢谢!大概这是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