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电路,图中三极管的作用只是取反吧

楼主(2024-03-06):
如题,下面的T1到T3,三极管只是为了取反吧。关于三极管驱动,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这驱动,可能是低压的,如12V以下的,小电流. 比较简易.

实际上,上臂也是高电平时导通, 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是取反. 大电流的,上臂会用N-MOS管.

网友B:
不是为了取反。
想想,MOSFET导通条件是什么?
上面电路,如何让上臂的MOSFET导通?

网友C:
不是取反,这种电机调速电路,通常使用单片IO口控制,单片机IO口耐压5V左右,驱动电流最大也就20mA作用,不能满足直驱动中大功率MOS管的条件。所以要加三极管缓冲。

这种一只三极管缓冲电路也就只能驱动中小功率的电机,更大功率需要图腾柱电路驱动(三极管推挽驱动)。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电机供电电压为12伏,单片机输出不管高电平还是低电平MOS管都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驱动,可能是低压的,如12V以下的,小电流. 比较简易.

实际上,上臂也是高电平时导通, 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是 ...

请教一下老师,为什么有些驱动,上臂需要三极管驱动,下臂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取反,这种电机调速电路,通常使用单片IO口控制,单片机IO口耐压5V左右,驱动电流最大也就20mA作用,不 ...

请教老师,为什么上臂需要,下臂不需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为了取反。
想想,MOSFET导通条件是什么?
上面电路,如何让上臂的MOSFET导通?

上臂三极管应该是低电平的时候不导通,Vgs电压0V;高电平的时候导通吧Vgs负的驱动电压。 说实话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臂三极管应该是低电平的时候不导通,Vgs电压0V;高电平的时候导通吧Vgs负的驱动电压。 说实话不确定?

在这里,如果还用“高”“低”电平去考虑问题,就不对了,这也是没有理解这个电路的原因。
无论是BJT,MOSFET,IGBT,它的导通或者截至条件,都是在它两端上有足够的电压或者电流,而不是高低电平。从一个最简单例子说起:
一个PNP型的BJT,发射极接24V,集电极接电机的正极,电机负极接0V。BJT的基极通过一个4.7K电阻接到5V单片机上,试问,单片机输出高电平5V和输出低电平0V时,电机各是那种状态?图我就不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为什么上臂需要,下臂不需要呢?

上臂接电源高端,高电压,下臂Nmos管S极接电源地,这是最直接的原因。电压合适的情况下,单片机也是可以直接驱动一些中小功率的cmo的。

如果需要更高的频率更大的功率,下臂也需要驱动电路来增强驱动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如果还用“高”“低”电平去考虑问题,就不对了,这也是没有理解这个电路的原因。
无论是BJT,MO ...

明白您的意思,无论输出高低,三极管都满足导通条件。因为供电和驱动存在压差,即使输出高5V的时候,BE结仍有-19V的电压。那这个三极管在这里有什么用呢?上臂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不会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半桥或全桥,上臂总有三极管驱动,下臂则不用,为什么呢?  请教老师!

网友B:
以NMOS为例,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三相逆变电路,还是你发的这图,负载也是一个三相电机,三个线圈ABC。上臂的PMOS换成NMOS,自己替换一下。
NMOS,饱和区,导通条件是什么?
一个5V的信号,加在上臂时,是否满足导通条件,加在下臂时,是否满足到同条件?按这两种情况自己画图分析一下。

三极管的作用你自己上面的描述中已经分析出来了……
下图中,上臂PMOS都换成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NMOS为例,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三相逆变电路,还是你发的这图,负载也是一个三相电机,三个线圈ABC。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受益匪浅!我逐步,仔细的再推敲一下。 再次感谢 7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臂接电源高端,高电压,下臂Nmos管S极接电源地,这是最直接的原因。电压合适的情况下,单片机也是可以 ...

学习了,多谢! 学到了新知识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