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论坛玩锂电的大佬们

楼主(2024-03-06):
告示原因:
这个电池的容量有这么大没有?

网友:
电池容量可以用能量密度来估算,目前常见的几种类型锂电池能量密度:钴酸锂电池150-200Wh/kg、三元材料锂电池200-250Wh/kg、磷酸铁锂电池100-150Wh/kg。

网友A:
如果从尺寸上看,长67mm,宽43mm,厚8.6mm,容量3.9Ah应该不虚标

楼主:
3000多,实际应该是3.9A的,不知道容量够不够

网友:
是不是0.393AH

网友:
虚标的太多,多多上10000ma的大把

网友:
三分之一估计差不多

网友:
有内阻表可以测一下内阻,看看是否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尺寸上看,长67mm,宽43mm,厚8.6mm,容量3.9Ah应该不虚标

那边说是维华的A品电芯,不知道真假,也不懂这个

网友B:
这电池尺寸不是43*86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尺寸不是43*86么?

6.7㎜厚,43㎜宽,86㎜长,说是维华A芯

网友:
从67x43x86的尺寸来看,容量应该有保障的,虚标3.9ah不是太离谱

网友:
这个尺寸是可以达到这个容量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