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入手春雷3p9和海燕b411

楼主(2024-03-06):
又入手一个春雷3p9,3p9中波收听状态还行,喇叭有点破音,看来得调整一下喇叭。海燕b411中周被调过。我调一下,中波高端有台了,高端声音也大了点,原来高端声音小。

楼主:
3P9和b411外观

网友:
看不见图片

楼主:
文件太大,传不了,晚点重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太大,传不了,晚点重拍

改3P2可能就行了

网友A:
1图的电阻有点瘦骨嶙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的电阻有点瘦骨嶙峋的感觉

当时有环电阻了,

楼主:
初步测试,海燕b411,高端白天只收到1359一个台,且声音比别的台小很多。低端收台多。春雷3P9低端收台多。高端也比海燕b411多。目前海燕b411高端明显有问题。海燕b411飞乐大喇叭,声音明显好很多。两台机都比德生PL600效果好。弱信号台噪音更小

楼主:
春雷3p9收到的弱台多,这就是所谓的灵敏度高吧,晚上收台,坐标厦门,确实是密密麻麻。有时间再和海燕b321对比一下。

网友(2025-04-09):
小黄鱼看到一台外观完整  看到您的拆机图片 彻底没有购买欲望了

网友:
太旧了,品相差,不忍心放到床头用

网友:
411我有,声音很好,得益于5吋喇叭和中等偏上的输出牛体积;
3P9分立元件的我没有,我的是3P9-2,2204集成电路的FM/MW/SW三波段的,FM的灵敏度不太高。

411的电路很普通,单调谐中放(一中放并电阻做了展宽),但声音好听,选择性应该一般,,,
可见,收音机这玩意必须把电路、输出变压器、喇叭等综合在一起来看,主要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