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率显示模块SC3610D的19脚VLCD的接法,请教各位

楼主(2024-03-06):
手上有几块SC3610D模块和液晶显示屏,正好有空想再做起来。有个疑问不解,3610D的19脚看厂家PDF是LCD的电源端,PDF介绍是通过0.1uF电容接地,厂家的典型应用电路(1)就是通过0.1uF电容接地的,而典型应用电路(2)却是直接接地,未串连电容。查了大量资料和别人的制作,有串电容也有直接接地的。请问这个脚到底起什么作用?是直接接地正确还是串个电容接地正确?迷糊了。

网友:
大胆实践 只要不接电压 接地或着接电容再接地 对显示不影响 不妨试一下

网友A:
我做过不少3610频率显示器,都是通过0.1u电容接地的。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不少3610频率显示器,都是通过0.1u电容接地的。工作正常。

我做过几个,都是直接接地。工作正常。

网友:
我做过的,直接接地工作才能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经验。我就是想弄明白,这个脚到底是什么功能,为什么直接接地或串电容后接地都能工作?到底它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