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德劲DE1125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4-03-07):
我有2台德劲DE1125,一部完全正常。另一部基本正常,只有一点不正常:就是使用外接电源可以供电正常工作,但不能给内部电池BL-5充电,只能取下电池用座充充电。不太方便。请教坛里大师,请给与指导,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两台机子都是这样的故障,首先检查充电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台机子都是这样的故障,首先检查充电器是否正常。

一部完全正常;另一部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部完全正常;另一部出现问题。

这样就必须拆开机子,检查充电插口的连接线是否脱焊。因为电池可以在外接的情况下充电,说明电池没有问题,问题一定出在机内的充电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必须拆开机子,检查充电插口的连接线是否脱焊。因为电池可以在外接的情况下充电,说明电池没有问题 ...

是的。我拆开看过,没有虚焊。估计主板相关充电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没有该机充电部分的电路图,一时没法下手。

网友B:
居然有2台,测量一对比,不就明白那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2台,测量一对比,不就明白那问题了?

我有2台DE1121,其中1台的MP3坏了;2台DE1125,其中一台外接电源不充电,只能用电池;还有一台DE1123,屏幕摔坏了不显示。一直没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2台DE1121,其中1台的MP3坏了;2台DE1125,其中一台外接电源不充电,只能用电池;还有一台DE1123,屏 ...

以其这么折腾难受,眼不看为心静的决策

9.9包邮给我,一觖你心中的忧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其这么折腾难受,眼不看为心静的决策

9.9包邮给我,一觖你心中的忧愁

留着慢慢解闷吧。 也许哪天能修好。。。